用普通2300毫安的镍氢电池作无刷动力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4-14):
用普通2300毫安的镍氢
电池
作无刷动力会有什么后果?会毁坏电池吗?就是商场卖的那种辉鹏的或者次世代的,还有千代的,那种好点?有用过的吗?
我想用在
滑翔机
上,因为原来的
电机
和电源是550有刷电机和镍氢电池,换了无刷后明显头轻,还不想配重,所以想用镍氢电池如何呢?

网友A:
商场卖的镍氢电池不行,主要是放电倍率不够.所以不能用.

网友B:
大电流放电有可能电池过热爆裂!

网友C:
这么搞电池用几次就会玩完的.千万别这么搞,太危险,如果想上重的电池的话可以选择canada锂锰电,几节下来重量就够了~

网友D:
有动力镍氢电池。

网友E:
我用过,不行,电池很热,用不了几个循环电池放电能力就不行了.

网友F:
买动力镍氢电撒 也不贵啊 普通镍氢 顶多2C放电 不行地

网友G:
有很厉害的,AA镍氢电池的,,
就是别人玩四区车那种,内阻才几欧,
不过一对都要上百了,如果有那么多的预算, 还不如直接使用理聚合物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