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一定要用碳杆做尾杆么???

楼主(2008-04-14):
看到大家发的PPJ都是用碳杆做的尾杆
我却觉得还是KT的直接整体很好?
你们觉得呢?

网友A:
我用的是轻木

网友B:
只要满足结构、重量和强度的要求,没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C:
LS说的完全正确,呵呵!KT的估计不加强的话强度怕是有点不够吧?1

网友D:
裝了加強竿...打空戰都階實........

网友E:
我是用玻纤管加强.

楼主:
新手才飞的,我一般就用透明胶带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