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同学能在家自己动手绕电机线圈?

楼主(2008-04-14):
也就是说能最低成本修好
电机
。
过段时间换标题。

网友A:
小的直流电机倒是绕过,12V的,力太小,后来把线经改成0.5的(大概,那时候没工具测量),原来的匝数绕不到了,虽然少了还是能用,加个小的铜夹头,装上1.0的钻头钻电路板,呵呵,手拿着钻,原始

网友B:
我绕过小电机.3极的
定子是用的四驱车的小电机的转子.

网友C:
绕过 有刷的 好多的 都是 小电机 线选对了 和原来没多大的区别 也可以随意更改 线径更改适合的电压

网友D:
绕过电锤电钻。

网友E:
我的职业和这个问题很有关系。

网友F:
我绕过N个模型无刷。但力量总比不上买的

网友G:
多大功率的?10kw以上的不敢做,几百瓦的不想做。不知你的最低成本是个什么标准?

网友H:
我也绕过几个了 都是无刷的

网友I:
无刷绕过........

网友J:
绕过黑鹰450的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