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这个电机是哪家产的?

楼主(2008-04-14):
SJM400上原配的。坏了轴承和电机轴,想单独配。
参数:
轴的直径:3.17mm
重量:54.5g
Kv值:3800rpm?
空转电流:3.70A
电压: 11.1V
尺寸:  25.8X33mm

两个轴承尺寸分别是:外径8,内径3,厚4;外径7,内径3,厚3。电机轴是端头3.17,内部3的。
知道的兄弟告诉声,谢谢了!

网友A:
电机轴可以直接用直径3的替换然后用3的齿轮,
轴承淘宝上遍地是: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da3429c403d3d19ca93bca791d48e31c.htm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a350f31fcd8c882ffa755fdb0408da6b.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可以直接用直径3的替换然后用3的齿轮,
轴承淘宝上遍地是: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da3429c403d3d19ca93bca791d48e31c.htm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a350f31fcd8c882 ...

谢谢!不过直接用3的替够呛,一个是轴承要靠3.17变3的那个台阶定位,另一个SJM400的齿轮模数好像特殊,一般的齿轮怕是不行啊好在公司过不几天就要添置小车床了,我给的型号是西格玛C6 到那时别说小小的电机轴,所有车削零件都可以不求人了

楼主:
哈哈,在朝龙五金市场问了下,发现683和693两种轴承几乎满地都是。一般的1-2块一个,好点据说进口的5-6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