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换壳夜航灯电源接法(图)

楼主(2008-04-14):
近期有模友为LAMA4换壳、为新壳尾部的夜航频闪灯如何取电不清楚、现将我的改法发布供大家参考:在四合一舵机插座下面找个空位置(可将四合一外壳剪开即看到),以方便插拨即可,找两个废插座的插针焊到右边的两个点上(共三个点)就可以了。然后将LED的插头插上,接上电池夜航灯就开始频闪了,飞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有模友为LAMA4换壳、为新壳尾部的夜航频闪灯如何取电不清楚、现将我的改法发布供大家参考:在四合一舵机插座下面找个空位置(可将四合一外壳剪开即看到),以方便插拨即可,找两个废插座的插针焊到右边的两个 ...

此图中的每行,从左至右,123脚,12脚是电源,3脚是接收控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开始是接到1、2脚但是没有电、改到了2、3脚灯亮了。

网友:
看了LZ 的帖子 马上动手装好了~!  谢谢了~!  不过那蓝灯一闪一闪的还真刺眼  哈哈

网友:
请教下,还有其它取电的方法吗,比如加块电池?

网友(2008-11-10):
请问,是直接接上发光二极管吗?弄错了会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网友(2008-12-26):
各位看官:
我建议大家在灯(LED)的线路上串接一个合适的电阻,不然,按LZ所说的1、2脚上直接接电的话,那两个脚的电压是5V的,直接给LED的话,电压太高了,LED有烧毁的危险!
另附不同的LED的额定电压参数,供各位装灯时参考:
LED颜色             额定电压            推荐电流
   红色                    1.8V                 5~10mA
   绿色                    1.8V                 5~10mA
   兰色                    3.3V                 5~10mA
   白色                    3.3V                 5~10mA
普通管径(指直径在3~5 mm的)极限电流30mA,若电流大于该值,LED的寿命将严重缩短!
LAMA装灯时,关于电阻的选择,可按这个的公式计算后选取:5V-LED的工作电压/工作电流=电阻的阻值。
例1  装红色LED时的电阻阻值:5V-1.8V/0.01A= 320(欧姆)   实际连接的电阻可选300欧姆的,电阻的功率可选1/8W或1/16W的。
例2  装白色LED时的电阻阻值:5V-3.3V/0.01A= 170  (欧姆),实际连接的电阻可选150欧姆的,电阻的功率可选1/8W或1/16W的。

祝各位玩得开心! 玩得安全!

网友:
这个方法不知道用在别的机器上可以不?

网友:
我的004是直接在电机上取电,下午光线不好,飞起后还可以看一下机身是否平衡啊,感觉还可以,找一个充电器上七彩发光二极管,一闪一闪的很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