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6冲11.1v 12c 2200mah的li-poly电池应该设置多大的电 ...
用b6冲11.1v 12c 2200mah的li-poly电池应该设置多大的电流电压?

楼主(2008-04-14):
我选择了li电冲的模式,但是在冲的时候提示我r 3s l 3s,然后是否确定。无论我选charge还是选balence。请问应该怎么用?

楼主:
另外我应该选balance还是charge呢?前者应该是平衡冲。

网友A:
用1C也就是2。2安的充电电流就可以

楼主:
选择充电还是平衡冲?选平衡冲冲一会就报警提示出错。

网友B:
楼上正解!!1C!!2.2A充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