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DN G2

楼主(2008-04-14):
    这是前三路的输出电压,充电结果如下:
表输出:    4.2601      4.1646     4.2467
充电结果
1.             4.1857      4.1764     4.1562
2.             4.1745      4.1644     4.1634
3.             4.1820      4.1666     4.1559
4.             4.1274      4.1853     4.1991
5.             4.1837      4.1649     4.1756
6.             4.1982      4.1825     4.1883
7.             4.1786      4.1885     4.1724
8.             4.1870      4.1776     4.1547
9.             4.1915      4.1765     4.1792

楼主:
这是跟踪半月的最佳一组数据,不知下一步该调什么?怎么调?
输出电压正如有的模友调整一样,有的路根本调不下4.2V.
也试过加一点负载调输出情况:
不加 :         4.2347     4.2032     4.2042
50 欧姆:    4.2166     4.1837     4.1938
500 欧姆:   4.2340     4.1984     4.2009

楼主:
我是不管输出电压,只测充电结束后的电池电压,求得平均后再微调电位器,再次充电再比对,得到#1楼的数据的

网友:
不了解!

你看看它是使用哪种方式测量电压/电流的,这很重要。

不知道G2和G2 Spirit有没有区别。

我的G2 Spirit充电压差没有这么大。

网友:
啊……羡慕楼主的那个表~~~~~~

有个问题弄不明白,1、3路截止电压远高于4.20V,怎么充下来的电池都在4.20V以下呀,是不是电池老化了?

哪位高人能分析一下G2截止电压调不下来的具体原因,听说换多圈电位器也一样调不下来哎……真是郁闷哦!!~~~

网友:
也用dn g2这款充电器,表么只有块3位半的胜利,或许幸运吧输出电压都为4.2v ,电池只有3s的,重号后三路都挺平均的,在4.19-4.2之间。公差自认为忽略不计了,专心研究飞行手艺吧!

楼主:
DN G2  还有一现象:你用1安或用其它安数充电,电池充足后电压差别很大.比如1安充是4.18V,或许1.6安充就是4.21V了,不信可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的,我有时用1A以上电流充下来每次的结果都有出入,而且当蜂鸣器叫的时候显示还在以0.3A电流充电。不过我大多数时间充电电流都在0.8A以下,如果用0.2A充的话似乎压差要小很多,就是时间太长了……

我目前的办法就是先用0.8A充到它鸣叫了,然后手动调到0.2A继续充(现在它又不会烦人地叫唤了,呵呵),等它又叫的时候再等几分钟,然后拿下来测量,压差一般都在0.01以内!~~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比如充电前各单体电压均相同(假设为3.90V),等用小电流充一段时间后再去检查,用表数字表测量发现各单体电压依次降低,例如分别为4.15、4.08、4.02。同样还是这组电池充电,有时候又是正常的(可以排除电池老化问题!!~~

网友:
呵呵!

突然发现,DN G2的外壳怎么和我们公司生产的光纤收发器的金属外壳几乎完全一样呀,甚至连颜色和上面丝网印的设计风格都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就是开孔位置和形状不同。

我们的外壳当年可是花了差不多19500大元在东莞外资厂开出来的。

什么时候谁想用这个样子的外壳可以找我,我介绍你们去,一分线不收,但是落孔模和丝引需要重做,而且起做量是2K个,少了那家厂子不做。人家牛,是给FOXCONN(富士康,也就是郭台铭,那个玩了刘嘉玲又开始玩别的女伶的台湾大佬开的的公司)代工的。

不信,你们进我们公司官方网站看看:http://www.ematenet.com/html/product_146.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跟踪半月的最佳一组数据,不知下一步该调什么?怎么调?
输出电压正如有的模友调整一样,有的路根本调不下4.2V.
也试过加一点负载调输出情况:
不加 :         4.2347     4.2032     4.2042
50 欧姆:     ...

你看看它的电压采集是使用Phillps 的MCU LPC9XX直接完成的吗?

不是那就万幸,是的话,我看你也不要瞎折腾了,因为LPC9XX MCU基本是民用级的,ADC本来位数就不高,内部没有温感补偿,温漂会有影响。

我的DN G2 Spirit用的是LPC924,我的还好,不管哪一级充电,误差都很小,都在4.20V正负0.01V的样子,很知足了。

我个人觉得,只要好用,那个液晶屏没啥用。

G2 小精灵挺好,呵呵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怎样?我也有个一样的,好古董了,精度可以嘛?

网友C:
我的G2现在充电,在充的过程中有0.5的误差,即3片电池的电压是(比如) 40.00  39.5  39.00. 前面的两片充满了,还要等第3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G2现在充电,在充的过程中有0.5的误差,即3片电池的电压是(比如) 40.00  39.5  39.00. 前面的两片充满了,还要等第3片.

是我眼花了还是楼上朋友把小数点弄错了,呵呵……

这个充电结束问题好像以前有人提到过,目前的解决办法是缩短转接线长度,增大靠边上的两根导线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怎样?我也有个一样的,好古董了,精度可以嘛?

DT860  自动换档,用了21年,满顺手的,目前4.2V时误差0.045V左右.5mv是估读的.平常都用它,记住每次增加误差补正45m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眼花了还是楼上朋友把小数点弄错了,呵呵……

这个充电结束问题好像以前有人提到过,目前的解决办法是缩短转接线长度,增大靠边上的两根导线直径~~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平衡充电池各单体充电结束时间不均衡的问题探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712&highlight=%C6%BD%BA%E2%B3%E4%B5%E7%B3%D8%B8%F7%B5%A5%CC%E5%B3%E4%B5%E7%BD%E1%CA%F8%CA%B1%BC%E4%B2%BB%BE%F9%BA%E2%B5%C4%CE%CA%CC%E2%CC%BD%CC%D6

当时探讨的是A-3,估计G2用这个办法也应该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