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飞机能飞吗?

楼主(2008-04-15):
前端时间朋友送我的,说是可以当配件用,他说以前飞过但不好飞,后来炸了就再也没飞了……
最近无聊把它翻出来拆散了仔细检查,发现原来都是装配上的小问题导致飞机性能很差,我重新加工组装了一遍顺便把设备也装上了,呵呵!!~~~
PS:那几个
舵机
我是从某架固定翼上拆下来的,这下她可是再也飞不成了呃!!……
猜猜看,这是什么机型
CCPM十字盘用3个ESKY8g舵机来驱动,力量是不是小了点?
传动系统
尾变距系统,重装之前感觉运动阻力很大,检查发现桨夹轴承根本没起作用,还有连杆虚位大,难怪朋友给我说锁尾不好!~~
蓝箭的15A有刷,TDF6通PPM(我用的是380有刷,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电调小了。380电机也就只是够你飞几趟就报废了。电直还是上无刷动力系统比较好。

网友B:
华XX的36号???

网友C:
这种经典机型恐怕只有新新新人类不知吧.
你这个配置要飞起来是没有问题, 但飞起来问题就来了.
问题主要是虚位比较大, 加上飞机小和轻,比较灵活. 对操控技术是个挑战. 维修也很困难, 维修不熟练的话它可靠性很差, 配件供应短缺. 维修成本比450还高.

网友D:
黑鹰400,电子设备没问题,别乱怀疑。调好了很好飞

网友D:
当年的经典,450没普及之前的霸王

楼主:
自己顶起来,昨天忘记说了:这架飞机重量蛮轻的,就目前的重量还不到400g,电池准备用老B的1300mah 15C,可以吗?

网友E:
只能说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