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9G~~太容易烧了~

楼主(2008-04-15):
我已经烧了4个左右了~
都是再调所谓的时候烧的~~
每个都是调了大概几次就烧了~~晕~~觉得9G不适合快速运作~~~快速运作久了久烧~

网友A:
呵呵...我的都是65gm.....但也烧坏一个...又买了一个....好东西要坚持用.....

网友B:
不会吧?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卡住了。这舵机不容易烧。

网友C:
人为的也说这个东西质量不好?????????

楼主:
没有说不好~~~~
只是觉得太容易烧了~

网友D:
舵机千万不要顶死, 也就是它停下来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 我有一架电直上百个起落了辉盛锁尾也没坏.
个人感觉正常使用的话, 即使即使是辉盛这样的舵机寿命也很长的. 舵机大都都是过载和冲击造成损坏. 我坏过20个辉盛, 都是以上原因, 只有一次空中死舵, 下来检查还是做自旋顶死时间太久烧了.

网友E:
有十几个辉盛舵机,没烧过,只是碰过几次扫齿,换上新齿轮还是很好用。每次坏的都是同一个齿轮,但买的时候只能整包买,感觉不值。总体来说,辉盛对的起它的价格。

网友F:
我的也只扫齿,没烧过

楼主:
扫齿~~我也扫多了~~

网友G:
我用过E-SKY的8GG与TowerPro的9g两种,第一种容易少齿,用长时间会有虚位,且舵机坏时就会一腿一伸,直挺挺的,我就直接扔了;第二种扭力大点,不易有虚位,用的坏时的表现就是不停的在抖,我就知道需要它Game Over了

网友H:
我的就没烧过 只是炸机少过齿

网友I(2008-12-26):
扫过很多,烧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