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轴传动改装套件...

楼主(2008-04-15):
如题,啥也不说了,上连接,上图...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2206

●適用於T-REX 500。
●500金屬軸傳尾齒箱組 x 1
●500尾傳動軸桿組 x 1(Φ5xΦ6x467mm)
●500尾傳動軸齒 x 2(Φ2xΦ5.9x32mm)
●500尾傳動軸承座 x 1(Φ14.5x7.5x10mm)
●500軸傳尾管固定座組 x 1
●垂直翼固定座 x 1
●500尾管 x 1(Φ15xΦ16x461mm)
●MR128軸承 x 1(MR128)
●MR106ZZ軸承 x 1(Φ6xΦ10x3mm)
●684ZZ軸承 x 4(Φ4xΦ9x4mm)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x2(M2.5x19mm)
●圓頭內六角螺絲 x2(M3x10mm)
●半圓頭內六角螺絲 x8(M2.5x10mm)
●M2.5特殊華司 x 10(Φ2.5xΦ6x2mm)
●六角鋁柱 x 4(Φ4x35.7mm)
●500軸傳插梢固定環 x 2(Φ6xΦ7x4mm)

网友:
和皮带的比哪个优点更多呢 ?

网友:
优点:传动响应更好,维修比皮带的方便。
缺点:维修成本高。

网友:
不觉得轴传动的维修比皮带简单,应该是更麻烦,轴传动的唯一好处是动力损失小,对小级别的飞机而言更节省动力分配中的损耗

网友:
炸断尾管那麻烦就大了哦

网友:
塑料尾齿轮炸机后很容易留下隐患

飞过轴传动的都知道它的麻烦。除非是上帝飞,一次都不炸。要不尾巴扫一下地就够烦的了~

楼主:
我觉得缺点应该就是成本了,至于维修简不简单就见仁见智啦...

网友:
一炸就换总成 所以维修方便咯

网友:
对啊,看那个结构,如果炸机报废尾管,可以直接全部换了,哈哈

网友A:
轴传动的优点

1、是尾巴操纵更细腻,急加速不会打滑。

2、维护(不是维修)方便,不用经常调整皮带松紧(皮带的松了容易打滑,紧了不够顺滑损失动力)

3、还有一点,就是拆装包装携带比较方便,拧开螺丝,尾巴直接就和脑袋分家了,很方便。

缺点:

比较娇气,炸机成本高些,我的600CF 换成轴传动,几乎尾桨一扫地就容易损坏伞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传动的优点

1、是尾巴操纵更细腻,急加速不会打滑。

2、维护(不是维修)方便,不用经常调整皮带松紧(皮带的松了容易打滑,紧了不够顺滑损失动力)

3、还有一点,就是拆装包装携带比较方便,拧开螺 ...

補充一點

傳動更順暢,以同樣的裝備,可以感覺到更爆、可以更省電

网友:
主要还是那些JS卖东西卖太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亚拓网站的会员价都NT$2080了,到了大陆不知道又要多少啦...

网友:
尾管一断就玩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