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 pro 的电机外线

楼主(2008-04-15):
各位在玩400PRO的朋友有没觉得 这个电机的外线真的超级脆弱,稍微弯几下就会断,会接触不良~~有没那位DX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在玩400PRO的朋友有没觉得 这个电机的外线真的超级脆弱,稍微弯几下就会断,会接触不良~~有没那位DX有什么高招啊~~~

哦.....樓主的狀況我沒發生過......裝機時把電機的電線都用束線帶....綁死了.....不會去動它.....參考看看

网友:
我的还好,不过线是有点硬

网友:
最好包个蛇皮网或热缩,再扎带固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