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转速表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请问光电式转数表和激光的转速表查表很大吗,光电式的测量精度怎么样,
另外调
发动机
的时候用转速表测量对调发动机帮助大吗,如果方便调发动机我准备买一个

网友A:
光电转速表应该很准,除非元件老化、失效一般误差很小。如果价格不贵,你能接受买个无妨,但总体上说使用频率不高。建议借一个吧。

网友B:
你的发动机转速范围是多少?
光电转速表有适用转速范围
对一般发动机来说应该是可以的
还可以用霍尔器件的转速表
也挺准的
要是经常用
就自己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