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试飞的结果~~

楼主(2008-04-15):
....应各位的要求...传点飞回来的图....唉~~

                第一次手抓试机..发现O型圈太软..结果射浆了..换个O型圈后就OK了...

    检查好各个舵面后..开始第一次滑跑起飞..结果.不知道是不是重心太前了..加油门.拉升降舵.J头略略向下..浆刮地面..没飞成功(现在在觉得浆保护器真的很好..要是没有的话..估计浆就这样报销了...

       第二次滑跑起飞..和第一次一样...现在有点确定是重心靠的太前了...(第二次损失一个O型圈)

       第三次...靠...第三次..遥控器低压警报...没电了..只好回来...   ..

    总的来说..到了那里..用的时间最多的就是调试飞机..郁闷...没有个老手带就是不行吖..哪怕你用模拟器练了..

不知道这浆还能用不

用两个手指顶住重心点..机身平衡..机头略略向上(角度非常低)

准备调整好后..继续拿去试飞..

另外.问下..用这东西能不能测量电池还有多少电量??~?因为用那个量电量的有点贵..而且不好买..

网友:
电池放在机身里面吧.....放在外面会撞坏电池...而且重心会太靠前了

网友A: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继续,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继续,祝你成功!

    呵呵...能在地上滑跑...也是一个进步..

网友:
慢慢来,我也是新手,能体会你的心情,飞行时注意安全呀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兰宇塞斯纳?

网友:
LS的答对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那个万用表是可以测到电量的
用万用表的两根测试笔直接插在T插的正负极,看一下电压是否在11.1-12.6V,如果没低于11.1V,证明电池还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万用表是可以测到电量的
用万用表的两根测试笔直接插在T插的正负极,看一下电压是否在11.1-12.6V,如果没低于11.1V,证明电池还是安全的.

    如果低过11.1V了呢?~?~  我的电池是11.1V的...是不是测到电压只有3.8V了就要冲电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低过11.1V了呢?~?~  我的电池是11.1V的...是不是测到电压只有3.8V了就要冲电了?~?~还是怎么样?

电池要充到每片4.20V起飞。

网友:
是不是动力不够,拉杆早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充到每片4.20V起飞。

      可是要怎么测每片有没有达到4.2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要怎么测每片有没有达到4.2V呢?~

这里基本上人手一个的电压测量器,它会跳出每片的电压值,方便至极。

网友:
还可以第四次啊~~

网友:
预祝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要怎么测每片有没有达到4.2V呢?~

用万用表的两根测试笔分别接触电池自带的那个平衡充接头.这样测出来的就是每片的电压.
注意,是测试笔接触的是两根挨着的线,中间要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的两根测试笔分别接触电池自带的那个平衡充接头.这样测出来的就是每片的电压.
注意,是测试笔接触的是两根挨着的线,中间要没有哦.

还是那个小的测电器方便,我每次去飞,至少近二十个起落,就是要用近二十块、次的电池,起飞、降落前后都要测每片的电压,打个比方就20次,起飞、降落前后就40次,如每片要测,我大都是4S的,那就是40X4=160次,用万用表太麻烦了,上海的几个模友现在万用表都几乎不怎么用了。

楼主:
..第四次...第四次..还是没有飞起来....确定重心不对了.....  一开始以为只要用手撑住飞机的重心点...J头平衡就可以了...现在发现..这样J头还是会重...所以应该加点东西到机尾..加重机尾..让机头往上翘一定的角度.....

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D:
基本上这样做不好....飞机要轻...加重了不好.....我说了将电池放回机身里就可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这样做不好....飞机要轻...加重了不好.....我说了将电池放回机身里就可以了...呵呵

  我听了你的意见吖...讲电池放进JJ里面去了......位置可能没调节好....机头和机尾还是比较平行...所以..准备将所有设备全部往后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