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G3.5里练吊机不行啊!!!555555~~~

楼主(2008-04-15):
为什么我在G3.5里练吊机,我选的kt机吊起来机身没有自旋,调整机身的时候机子总是往下掉,用油门一点一点的补偿,飞机可以吊机姿态,可是越来越高啊??
需要什么设置吗?
道理秘诀在哪里啊??

网友:
g3.5里吊机确实没有真机好吊。

网友A:
选油动的YAK54试试看
如果还不舒服就把舵面最大角度改为55度,会很好吊了,当然  这是为了入门而做的,等55度角毫无挑战的时候,再改回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油动的YAK54试试看
如果还不舒服就把舵面最大角度改为55度,会很好吊了,当然  这是为了入门而做的,等55度角毫无挑战的时候,再改回45度

YAK54我也试过,,飞机太重,连飞机侧飞 用方向躲打上升的时候都有点肉!
吊机就别提了!
我晕啊

网友:
改舵面角度试试看啊,先别晕啊

楼主:
大哥问一下,在哪改啊?
我鸟语不好
哈哈哈

网友:
我用Python Biplane练习吊

楼主:
我是不是在编辑状态下,点一下飞机的副翼,方向,或升降躲的时候右下显示的列表里的百分比项就是啊!!?

网友:
直接显示的是舵面的角度  不是百分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YAK54我也试过,,飞机太重,连飞机侧飞 用方向躲打上升的时候都有点肉!
吊机就别提了!
我晕啊

我用kt机,在编辑里面吧各个舵角都加大了,果然好吊多了,可是感觉和真机吊机还是不太一样,没有自旋,是不是油门曲线需要设置一下啊!!

网友B:
楼主咱们握手吧!

真机我都几乎能扭力滚了,但在G3.5里,我几乎没吊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咱们握手吧!

真机我都几乎能扭力滚了,但在G3.5里,我几乎没吊成功过。。。。。。。。

哈哈哈哈哈
握手握手!
原来都这样啊!
看来还要真机啊!
问一下,你的真机什么型号,多重?各个躲量有多大!

网友:
G3。5吊机很好吖!

网友:
我觉得自爱G3.5里面吊那个TOC的yak54真是容易的不得了,而且有扭力滚

而且我发现用TDF6A  和高级的控 接上G3.5   操作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g3.5就是不好吊,远没真机好吊,方向修不过来,yak算是好吊点的

网友:
学吊机是件痛苦的事情....还好我已经过去了....呵呵

网友:
G3.5的吊机确实比较困难

网友:
其实,买架EPP,找个草地,每天飞几个起落,半个月差不多了。但风大就很难练了。

楼主:
听偶像999的!你的技术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网友:
我也想找到偶像师傅教我技术....呵呵

网友:
我用FMS吊机,   吊机模型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1923.      MANTA     Clik  都还不错,很好学,飞起来的感觉和G3.5里的KT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
握手握手!
原来都这样啊!
看来还要真机啊!
问一下,你的真机什么型号,多重?各个躲量有多大!

Index,翼展850mm,重量没称过。

网友:
G3.5的吊机确实比较困难.我还是喜欢G3.比较容易吊机.

楼主:
改完舵角幅度后,好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