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油车原装是SH18级的发动机

楼主(2008-04-15):
我的油车原装是SH18级的
发动机
,能不能用其他的好的发动机?

网友A:
当然可以 了

网友B:
好点的发动机比车架贵,如果是一般跑跑,没必要换。

网友C:
想玩久换罗。。。只是要米

楼主:
请问用哪个牌子的好点?性价比高的.一般发动机的寿命是多长了(按每天1小时计算)?谢谢!

网友B:
发动机维护到位的话可以用N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