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上下窜动(新问题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8-04-15):
今天称不下雨一早小飞了一下,第一块电板飞都快结束的时候,JJ突然开始上下窜动,距离不是很大,就是感觉想升力突然增加 又突然减少一样 而却平率很搞,觉得很奇怪
以开始以为是这块电池电压不稳,就换了一块,但是还是这样,所以想问问各位这个是什么问题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试了试舵机,没什么问题应该不是抖舵造成的~~
而且其中有两次我试的时候,JJ加加油加了一半突然就离地,很突然~~各位DX帮帮忙啊

后来我以为是主轴松动 就处理了一下,发现还是有原来的情况,
我的JJ是400PRO我用的控是6EX 接受器是易斯凯的6通 PCM
我把电机线拔掉后 打了打油门 发现舵机并没有抖舵的现象发生 我用的是辉胜9G的舵机

网友:
机型?配置?把电调进角改改看。

网友:
90%是斜盘舵机受干扰抖动,造成螺距变化,我就遇到过。
一般的干扰都是震动金属摩擦产生,或者电机、电子设备产生

网友:
螺距在变化,主轴上下定位松了,有间隙,造成主轴上下串动,从而影响螺距

楼主:
我的确是发现我的主轴上下会动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发现我的主轴上下会动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把主轴定位换顶到位,然后锁紧顶丝。

网友(2012-09-23):
挖坟.
没有以上特征.
初步怀疑,新大桨20的质量软,高速扭动.
因为低油门没有上下窜动.

窜动很厉害,幸亏有些基本功,不然降落都是问题.

网友:
果然是20元的大桨的问题,电机速度比3500高一些,12T齿,85-95油门.30多的就没问题了.

如果用这桨首翻,又没发现这个问题,那不炸难度很大.

网友:
我猜大桨不炸也需要定时更换吧,会疲劳的.还是炸吧还真是炸炸更健康,有道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