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10A无刷电调接反以后

楼主(2008-04-15):
前天,电调和一堆火狐100的配件都到了。大概装起来后,想试一下这个无刷3200KV的马达到底有多厉害,于是用鳄鱼夹把3根马达的线接好。由于接受机还没到,所以只好先加电听听电调唱歌。

一直想着不要接反了,拿起电池的插头仔细看。哦,左边是红线,右边是黑线。不过这面插头上没有地方让我搭线,于是把插头反了一面。利用香蕉插头的那个金属簧片部分,一边想着刚才的左红右黑的顺序,就拿手按着电调的2根电源线,往上面一按。

就听见啪的一声,然后就是好像高频电流的丝丝声,手里的电池线温度迅速升高。心想不好,立马把线放下。拿起电调仔细看了看,没看出什么。闻了闻,有股糊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犹豫了再三,又把电池接上了,这回没有接反。

居然电调主芯片没事,接正确了以后还能唱歌,不过唱完了就开始1秒一声的叫个没完。查了一下说明书,原来是说电池电量不足的警告。

把电调的包装打开,发现有一个PMOS挂了,都被烧出一个洞了。别的部分都没问题,电池也OK。

再我把坏的芯片拆下去后,接上无刷电机,居然只用2相也能让电机转起来,而且转的飞快。就是经常启动起不来。

看来好赢的电调还是蛮结实的嘛。我分析是上面的7805稳压芯片的功劳,另外在MOS短路烧掉的时候,也许绝大多数电流都跑去烧MOS了,所以主控芯片才能幸免。

不过大家不要学我,估计再接反一次恐怕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坏的芯片要2.5才能买到兼容的,这个学费也算便宜吧,至少比挂掉一个¥99的电调好多了。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像你一样,但是电池给烧坏啦。

网友:
我的群号:57331779名字叫<天下模友一家人!>
请大家积极踊跃加入!

网友:
我也接反过,不过除了电线冒烟外,都没坏!运气好啊!

网友:
看来以后只接电池,而且带T插或JST插

网友A:
楼主真厉害,仔细看了半天还是把电池接反了,呵呵~~

网友:
我的新西达40a也反接过,电线很热马山断掉,没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厉害,仔细看了半天还是把电池接反了,呵呵~~

网友:
在正负极上并联一个二极管,最好功率大一点的.
MOS管的反接是,相当与一个二极管,电压0.7V, 电调一般是三组MOS管,等于两个二极管串联接在正负极之间,电压1.4V,
当电源接反时,电流首先通过后来接上的二极管.电压0.7V左右,也可能达到1V,这时MOS管还不能导通,等二极管烧毁以后,MOS管才开始导通,然后就是烧MOS管.
在二极管烧毁之前一般能有感觉到热量和一股烧糊的味道,这个时候二极管可能还没完全烧掉,这个时候迅速拔掉电池就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电调应该安然无恙.

网友:
我也接反过,电池冒烟了,赶紧拔下来,一切无恙!幸运!

网友:
我接反过...电线热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