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与401+9650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正序浏览
为什么我的飞机每次升空都不一样。。。现象是这样的。。。。。飞机升空后尾巴想右转,然后
遥控器
上微调好了,飞了一块
电池
,然后下来换个电池又飞,以前设置好的没用了,我又要微调,不调的话飞机又右转了,。。。。。。。

网友A:
在不锁尾下调好机子不漂后..打到锁尾模式下..存入中点数据..中点就调好啦!

网友B:
中立点飘移了,重新设定一次401
在锁尾和不锁尾之间快速切换3次,最后停在锁尾。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