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XTR炸机后恢复时间长

楼主(2008-04-15):
郁闷 ,XTR(5.02.2汉化版)炸机后恢复时间长,要等好一会才可以重新练习,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呀?

网友:
有重新开始的时间设定呀..你去看看菜单吧

网友:
可以设定延迟时间,还可以设定“遥控器打开后自动开始” 在菜单“模拟”下面。
只要开关一下控就可复位。

楼主:
谢谢,我试了设定延迟时间=0.3秒,可是还是不理想。第二种方法我试试哈!

网友A:
LZ肯定炸机炸得很厉害!XTR就是这样的,炸得越厉害重新开始的等待时间就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肯定炸机炸得很厉害!XTR就是这样的,炸得越厉害重新开始的等待时间就越长!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肯定炸机炸得很厉害!XTR就是这样的,炸得越厉害重新开始的等待时间就越长!

是这样吗?改天我试试

网友:
大家  觉得 XTR  模拟器怎样?     想买个当游戏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