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喷绘WING450头罩

楼主(2008-04-15):
玩WING那么久了,总觉得WING的头罩太单调了,于是我就动手喷了这个头罩:A

网友A:
照的太差,对不起飞机

网友B:
飘亮!不过这颜色飞高了看不清的!
LZ你的接收干嘛要装底下面呢?

网友C:
原帖由
枫囝
于 2008-4-15 22:09 发表
飘亮!不过这颜色飞高了看不清的!
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01的接受大了装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机照的没办法,改天换个数码相机照

网友F:
原帖由
dpf1979
于 2008-4-15 22:53 发表
1001的接受大了装不进去
兄弟!~我强烈建议你把接收弄到头罩里面,如果是V1就自己做个架子绑上,1001的接收我放在你相同的位置炸的直接返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