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运行G3.5 以后图像不流畅,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4-15):
电脑配置;操作系统 XP CPU 是奔4 1.6GHZ 显卡是32兆华硕显卡 内存为640兆内存
硬件; ESKY 0404
模拟器
版本 G3.5
运行起来很卡,一点都不流畅,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z的电脑该换了
lz的电脑配置太低了,花2000米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B:
显卡不行了...升级显卡就可以

网友C:
可以尝试升到最新的显卡驱动,并安装DIX9.0试试.

网友D:
在界面上点击Simulation,选中settings点击Grephice中的Quality将有关的质量方面的选项全部设为Low。
这样可能会好点!

网友E:
连着网络的时候玩,画面流畅
或者把simulation/settings/graphics/hardware/resolution改成800*600 16bit试一下

网友F:
顯示卡等級不夠,用貼圖場景玩,把背景的東西刪除掉,只留下,草地/影子/排煙(這三個自行選擇)~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