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5):
用2.4G控玩
模拟器
,不能拆发射模块,一直处于发射状态,离JJ比较近,辐射有伤害吗。这个问题包括无线电和医学倆个专业,自己搞不懂。特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高难问题啊

网友B:
笨来,准备锡纸\水泥\钢筋\油漆\,牢牢的把你的鸡鸡像做叫化鸡那么包起来,保证没问题,如有问题请咨询我
具体步骤,包上锡纸,缠上钢筋,浇上水泥,最后干了就刷上油漆,保证你100年都不会坏。绝对不怕辐射,安全的很那

网友C(2008-10-07):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D:
2.4g穿透性强,比一般的无线电杀伤力强

网友E:
遥控不是微波炉, 机机是永远都不会熟滴...............
不过还是建议LZ, 每隔五分钟检查一下机机的温度, 如果没有异常升高, 就放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