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HeliCommand平衡仪使用教程

楼主(2008-04-16):
  朋友买了这个天价地东东,捣鼓了一下不敢独享,写的有点不知所云,希望能给朋友们一点帮助

哎哟我滴妈呀,就这玩意儿要六千八百刀,重量按50G算地话,每克合人民币一百多了

三视图

我的硬件为9X2+R770S、450SE、65MGX3、401+9650、430L+35X
硬件连接图:(注意平衡仪和混控板的接线都是黑线在靠近边缘的地方,接反估计要烧东西滴,反正我没接反的 )

硬件安装及平衡仪初步调试不再赘述了,有几点注意事项:1、飞机安装前必须能正常飞行(这不废话吗? )2、注意找好重心(这个准备改到大齿盘下方,放尾舵机后面重心太靠后了)3、斜盘类型选1S。4、耐心看那张简易说明书,1-5步除了第四部跳过外全部设置正确。5、调整过程中拔掉电机线: ,不拔---- 太可怕!!
装好了:

以下为购买时商家提供地PDF格式说明书,时间来不及了,直接拍照上传了,眼不好地朋友拿放大镜!!(为避免广告嫌疑,商家地
LOGO特意没照,别问我哪儿买的,问也不告诉你呵呵

装完后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调平十字盘(在辅助微调里面微调副翼、升降)

好了,马上进入最最最最重要的部分了,大家都知道,9X2上面只有两个三位开关,其中一个还要作为飞行模式开关,那么只剩下一个AUX2开关可以利用作为平衡仪的工作模式切换开关了。偶的770S上只剩下5通可以来作为平衡仪工作模式开关了。怎么办??
利用第5通作为401的感度通道,其实是利用了9X2的5通定速功能来实现401感度切换并和飞行模式开关关联
这个请各位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750&highlight=9X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
然后将平衡仪的感度线插入AUX2通道中,剩下的问题就比较好办了,按正常调整好油门、螺距曲线、大小舵、EXP等等等等,进入舵机行程调节菜单(什么是舵机行程调节菜单?我晕)调整AUX2通道行程为正负35%,从35%调起是为了避免刚开始打开平衡仪感度过高造成事故,我的在今天下午4级风中感度最终调整到58%效果不错。

下一步,当然是试飞了,试飞前,先把平衡仪关掉(不是拔掉线,是把AUX2开关放在1的位置,平衡仪常亮红灯)试飞正常后,从35%感度打开平衡仪平衡+防漂移模式(开关放0位,平衡仪常亮绿灯)进行实验。先尝试放开副翼后者升降舵其中之一,效果不好的话增加平衡仪的感度,然后再调整平衡模式(开关放2位,平衡仪常亮黄灯)下的飞行效果。
最后

乐一个
对不起哦,今天出差了,在酒店里匆匆把上述东西写完了,有点乱,试飞时候双手放开遥控的经典画面不在我电脑里,由TEDHANK同学补充吧,TEDHANK是谁---------------------------------------------------------------------------------------------------------------------------近期内二手区内最最最火爆的兄弟了!!呵呵睡觉了!!!!

网友:
可以传一份中文 说明说给我吗
chliang3624844@126.com

网友:
1、如果不使用专用软件,你这6800元的设备就只能使用5999元设备的功能。
2、“装完后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调平十字盘(在辅助微调里面微调副翼、升降)”是错误的。
按照附带的说明书利用遥控器直接设置平衡仪后,不应再随意改变遥控器上涉及各舵机中位的参数(例如摇杆微调、辅助微调),否则需重新训练平衡仪中位。正确的做法是开放平衡仪的AUX通道自动微调控制功能,在第一次试飞时保持约8秒钟的稳定悬停,然后通过AUX通道触发平衡仪自动微调功能,由平衡仪自动完成斜盘配平。

网友:
好复杂的东东... 如果搞航拍的话搞一个倒是不错...

网友:
好东西!可惜太贵!

网友:
真喜欢,太贵!

网友:
失去了飞3D的意义了

网友:
这可是真的无人驾驶啊

网友:
顶,这下450真成休闲了,不错不错,就是看上去太复杂

网友:
这个...可以支持倒飞的,神器啊

网友:
努力挣钱...................

网友:
能给我传一份中文说明吗?多谢了!!!
ltz88888888@126.com

网友:
楼主能否赐教一份PDF格式中文说明书?谢谢!
jnmutou1029@163.com

网友:
我顶,我顶。人民币万岁

网友:
我也想搞个,没钱!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开放平衡仪的AUX通道自动微调控制功能,在第一次试飞时保持约8秒钟的稳定悬停,然后通过AUX通道触发平衡仪自动微调功能,由平衡仪自动完成斜盘配平。"是什么意思呀?我是通过软件设置的,只用了几分钟.并没有作其他工作,飞的也还不错,请WANGMS说明

网友:
看过国外录像,效果一般,有漂移的。

没传说中那么神,而且只能2,3米低空使用。还看到有鬼佬用这东西突然炸机的。至于倒飞,还没找到国外相关录像。(5imx的录像也只是放手正飞,而且可以看到还是有漂移)

楼主如果实现了放手倒飞,上个录像大家开开眼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开放平衡仪的AUX通道自动微调控制功能,在第一次试飞时保持约8秒钟的稳定悬停,然后通过AUX通道触发平衡仪自动微调功能,由平衡仪自动完成斜盘配平。"是什么意思呀?我是通过软件设置的,只用了几分 ...

在尾陀螺设置菜单中开放自动微调功能,试飞时稳定悬停中触发自动微调,平衡仪根据稳定悬停时的杆位自动修正中立点数据,可以减少漂移,提高定位性能。

网友A:
我用的是GY401,HC内置的陀螺仪并没有用,HC的AUX线也没有连接,这样有用么?

网友:
Automatic trim
This is recommended, but is not absolutely essential. Auto-trim works independently
of the auto-pilot, and makes life considerably easier for beginner and propilot
alike. To use it, your transmitter needs a momentary (self-centring) button
or a toggle switch, assigned to an auxiliary channel. Many transmitters feature a
Trainer switch which can be re-programmed for this purpose. The AUX channel
has to be confi gured as the trim function using a PC. When the model is fl ying, a
brief button-press is suffi cient to record the trims automatically for aileron, elevator
and rudder (tail rotor). The settings are stored in the unit, but can be revised
at any time. The automatic trim function requires around eight seconds of steady
hovering in order to record the correct trim values; they can then be called up
immediately by pressing the trim button. Automatic trim can als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tegral tail rotor gyro if the neutral pitch angle of the tail rotor
blades is not adjusted properly. Independently of this, the tail gyro has once to be
adjusted manually, see page 30!
To activate auto-trim, the AUX channel has to be confi gured as the trim input
using the PC adaptor. The trim is then triggered by switching the AUX signal
to +100% (> approx. 60%) (note that in Futaba transmitters „-100%“ means „+
100%“ and vice versa).
The LED fl ickers red to indicate while auto-trim is being sent.
The AUX-channel, if assigned to auto trim, will still switch off the heading-holdmode
by a negative signal -100% (< -60%), but Gyro sensitivity has to be set by
PC only. Thus a gyro-mode-switch can be combined into the same channel (e.g.
by fl ight state programming). If you wish heading-hold, then the AUX channel
must not send a negative signal; the trim switch should only switch between zero
and +100% (Futaba = -100%). Note that the trim channel must not be assigned
to any other transmitter control actions which you may have programmed, as you
might then trigger auto-trim accidentally. The trim switch should only be operated
with the model in fl ight (unlike the SET-button).
For erasing the internal auto-trim values:
call up the set-up mode (page 23), and then switch on again.
这是关于AUTO TRIM的说明,英语好的帮忙准确翻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我用的是GY401,HC内置的陀螺仪并没有用,HC的AUX线也没有连接,这样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GY401,HC内置的陀螺仪并没有用,HC的AUX线也没有连接,这样有用么?

内置的陀螺好像不太好用,感度老调不好,所以放弃了。你不插AUX线就不能从控上调整内置陀螺的感度了
这几天忙,等不忙了,把平衡仪装在大齿盘下方调好重心,试试倒飞

网友:
AUX线用于内置陀螺仪感度和模式切换和触发自动微调,若不接则进入缺省状态为锁尾模式。通过PILOT线切换平衡仪模式。

网友:
不对吧!说明书上说要在软件中将AUX线设置成自动微调模式,通过发射机上的可自回中的教练开关(FF9是开关H)在飞行中触发,飞机保持8秒的稳定悬停后扳动触发键松手后HC就会记录杆位以自动调整平衡.

网友(2012-09-07):
放着也没有用,有人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