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电机。

楼主(2008-04-16):
我现在手上有11.1V2200 毫安15C锂电。请各位帮我看看用什么电机和用多大电调,希望拉力大。最好能用10*5或11*5的APC桨。谢谢了。

网友:
关键是你的JJ多大?多重?

网友:
没法回答,情况不具体。
机机什么类型?多重?
2208、2212、2217........2830、2835...........GS系列..........太多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一下预算范围呀……

网友A:
XYH-OK-C3536系列参数表

马达型号
电压范围
KV
(rpm/v)
电调
(A)
拉力
(g)
电池()/
XYH-W-013
OK-C3536-A
6v-15v
600~1300
LiPoX2/10X6
LiPoX3/9X6
XYH-W-014
OK-C3536-B
6v-15v
600~1400
LiPoX2/11X7
LiPoX3/9X6
XYH-W-015
OK-C3536-C
6v-15v
600~1400
LiPoX2/11X7
LiPoX3/9X6

网友:
这个不是万能的。要看你的机型和重量。还要看你用什么电机。
关联性很多的。
我可以初步告诉你。你要飞一般的KT板机是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电机3545左右KV900左右,电调应该不低于40A,这样会比较爽.
但是电池是易耗品,楼主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买电机和电调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YH-OK-C3536系列参数表

号马达型号电压范围KV值(rpm/v)电调(A)拉力(g)电池(节)/桨XYH-W-013OK-C3536-A6v-15v145030600~1300LiPoX2/10X6LiPoX3/9X6XYH-W-014OK-C3536-B6v-15v125030600~1400LiPoX2/11X7LiP ...

老大,这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是什么电机啊?

这个就是电机呀,兴耀华的参数,LZ不是想找电机吗?我的航箭F3A用的就是3536,换算成新西达的就是2814电机,用10X5的仿APC桨,11X7也行,电池:3S  2200毫安 15C。
看看这个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467&extra=&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page=1

楼主:
起飞重量1000克的机机

网友:
还可以用3542电机,我的MINIX就是。
看看下面这个帖,注意里面显示有两款3542电机(一款是兴耀华的,还有一款是DUALSKY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8905&extra=page%3D1

2款电机的参数表:

XYH-OK-C3542系列参数表

马达型号

电压范围

KV

(rpm/v)

电调

(A)

拉力

(g)

电池()/

XYH-W-016

OK-C3542-A

6v-15v

600~1900

LiPoX2/12X8

LiPoX3/11X6

XYH-W-017

OK-C3542-B

6v-15v

600~2000

LiPoX3/11X8

XYH-W-018

OK-C3542-C

6v-15v

600~2000

LiPoX3/12X6

DUALSKY® XMotorTM Brushless Outrunner Great for high performance airplanes & helicopter

网友:
还有,机机的翼展是多少?
浆的大小与翼展有一定关系,用1050浆,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否则就容易造成反扭。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