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谁会用雷鸟控玩固定翼入门机?

楼主(2008-04-16):
准备出手买雷鸟。。。。但听说ESKY 004的控能控制简单的固定翼,不知道雷鸟的行不行?我的要求不高,能飞足矣,最好是简单的飘飘机之类的

网友A:
完全可以了!

楼主:
今天在淘宝上问了个店家,确实可以。只是雷鸟遥控器不带混控,所以要选不需混控的机型。另外单独用控的话还需要买个雷鸟的接收机和一对晶体,算起来比用天地飞便宜不了150块,意义不大。当然如果雷鸟炸烂了转固定翼应该是可以,我想遥控、接收机、舵机应该都能用吧

网友B:
雷鸟以前的舵机接线不是标准的接线位的,现在新的不知道有没有改成标准的接线位了。
还有就是雷鸟这么小的直升机都是在10米左右范围内飞行,固定翼飞起来可能就会有50、60米以上的距离,遥控最好是试试拉距离,可别飞到天上就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