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动手安装火狐100

楼主(2008-04-16):
以前都是飞RTF型号的,这次买了火狐100半成品,只有机身部分装好了。舵机,电调,马达,陀螺仪什么的都没有。于是一个一个订货。
舵机ELE的,4个,电调好赢10A,99元促销,陀螺仪0704A,在那个商家的店铺里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马达是赠送的。

配件到了以后,一个一个安装。首先是把铜齿安装到马达上。先用手大概按上去一点,然后用2个尖嘴钳砸,砸了半天没效果。于是换成锤子敲,但是敲的位置有问题,我是直接敲铜齿的,结果铜尺是进去了,可马达主轴也弯了。

下面继续修主轴,开始先用榔头敲,怕把铜齿敲坏,垫了点布。但是敲了半天没效果。最后发现这个主轴并不硬,用尖嘴钳就可以摆正。
最后往飞机上装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铜齿要多进去一些才能咬住大齿轮,于是利用尖嘴钳当垫子,用另一个尖嘴钳敲。很顺利地安装上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舵机的摇臂安装。受以前的LAMA的影响,原以为火狐的摇臂也是像LAMA一样有一个铁丝弯着那样固定的呢。在配件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弯好的铁丝,询问商家,答复是要自己DIY。于是看到那个尾舵机的传动杆不错,本想剪了自己挝,但又觉得有些奇怪。最后上网查了一下别人的火狐的图片,才发现原来要用螺丝和球头自己拧上就可以了。

下面新的问题出现了,感觉这个螺丝从那个方向都可以很轻松地穿过球头。于是尝试了各种组合,最后选定球头圆的部分冲外接球头扣,稍微平直一点的部分接螺丝拧到舵机臂上。

至此,大部分问题搞定了,下面是上舵机。

又是一个可以随意发挥的部分,十字盘两边的舵机好说,中间的舵机有些疑问。尝试了2种方法,最后选定舵机屁股冲外,旋臂冲力,然后球头在舵机的一边。感觉这样悬臂运动不会碰到机身。

尾舵机先用ELE 3.7g的,看看效果再决定是不是要换。

这一切都搞定以后,下面是电子设备部分。这部分问题不是很多,参考我买的天地飞6通道控的说明书,很容易就把线接好了。不过在最后绑好之前,先加电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旋翼头有一个地方断开了。是刚买来时就有的一个伤痕,可惜当时没注意,也没找商家换。好在我买了整个旋翼头的全套的备件,可以自己换。

坏的这个部件真不是地方,我把副翼拆了,把中联也拆了,最后才把这个中联的固定塑料给取下来。虽然比较麻烦,但没什么难度。不过在我最后安装好后发现把副翼给装反了,上下颠倒了,当时以为没什么。

第二天,把马达的线头接好香蕉头,电调上也是,试了一下,不错,能转,而且和副翼方向一致。于是按照副翼的方向装好主桨,将线路大致绑了一下,就拿下去试飞了。

非常奇怪的问题发生了,我的油门即使开到最大,飞机也不离地。而且似乎油门越大飞机越往地下爬。看起来陀螺仪似乎工作正常,飞机没有任何旋转,但就是不离地。

又把飞机拿上来后,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原来所有的桨都装放了,连电机的转向也反了。原来副翼是有方向性的,反过来是不行的。由于我根据副翼调的马达,所以马达也转反了,主桨也是按照副翼来的,所以也反了。至于尾桨,飞机来的时候就给我装反了。

最后,把这一切都正过来,飞机终于能离地了。虽然高度很低并且马上就来了一个倒栽葱掉在草地里,但至少是飞起来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自己装电直的经历,大家不要见笑。

我的火狐100。

线还是很乱的,慢慢整理吧。

这个陀螺仪的说明书里写的安装位置是错的,害我尝试了N种组合。

马达和电池,还有香蕉插头。本来送的热收缩管应该把整个插头都盖上,但我从里面剪去了一部分给电调用了。于是只好用胶纸避免2根线碰到一起。

楼主:
需要补充一点:
十字盘2侧的舵机安装位置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如果舵机固定螺丝拧的太紧,会造成舵机外壳变形。时间长了这个舵机就彻底卡死不能动了。

我已经这样废掉一个舵机了,怎么调都调不好了,外壳变形了。

网友:
LZ自己DIY确实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
哈哈,买这种jj就不能怕折腾,还有的是折腾的地方呢

你的香蕉头焊得太有个性了,那么多金属都裸着
舵机都得换,要不真的很难飞, 我的经验是ele的那几个舵机根本就不能飞
换GWS5g或者辉盛5g, 用舵机安装架安装

网友A:
折腾得得还不错哦,大力支持一下~~~

建议还可以这样折腾:

把除接收天线外的其它导线精简到所需长度,既美观又减轻重量~~~

还有接电机的香蕉头就免了,直接焊电调上吧,这样更有个性,而且又省了几克重量,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得得还不错哦,大力支持一下~~~

建议还可以这样折腾:

把除接收天线外的其它导线精简到所需长度,既美观又减轻重量~~~

还有接电机的香蕉头就免了,直接焊电调上吧,这样更有个性,而且又省了 ...

偶准备把它现有的设备都研究明白了,然后自己做一个控制板上去,包括接收,电调,陀螺仪。

网友:
香蕉头露出那么多肉小心烧你电调

楼主:
明天去买热收缩管,把它都套起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飞机的桨长度是多少啊

网友:
LZ布线象杂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准备拆了重布。

网友:
喜欢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