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四和一调试问题

楼主(2008-04-16):
004的四合一上面有两个用一字改锥调节的转扭 左面是转扭是gain右面是proportion 这两个转扭有什么功能 ? 现在机子给油机头往左转 而且整体也往左偏 机器飞起来还往后跑 是不是平衡重心问题 前面总是轻一些 请高手指教 这机器买来光修了 刚买了时候练习架腿就折一根 今天自己做了一个

楼主:
51MX现在人气不如以前了 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了吗??老鸟们出现吧!

网友A:
gain是调节感度,propotion是调节主马达和尾电机转速比率。

网友B:
LZ还是要少动这个东西
一旦调好,就主要调节发射机的微调来校正。
以下是基于反向开关上上下上的位置进行的调节,否则无效。
左转可能是propotion没有调好,propotion是调节主马达和尾电机转速比率,如果左转,需要把扭向逆时针调一下,就是朝”-“方向调,先调过一点,再往回调;差不多到位了通过左手控下面的微调控制。整体朝左偏一般地面效应引起左偏,如果左偏,起飞时需要稍微往右打一下右手控,具体大小自己体会。
你要会使用发射机的微调,如果朝后飞,那就要往上调一下左手控右面的微调,
你才断一个练习架,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