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是什么

楼主(2008-04-16):
我的飞机上的螺丝老是自己松掉 是不是要上螺丝胶 用502可以吗 用了是不是拆不下来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就是一种很粘稠的胶,去淘宝上买一瓶不就知道了?
这种胶不会把螺丝粘死,粘住了以后还可以拧动。

网友:
是粘螺丝用的,不让他松动,
拆的时候用电烙铁一加热就好拆了

网友:
工业上叫厌氧胶又叫缺氧胶,是一种特殊的胶粘剂,它含有甲基丙烯酸双酯和甲基丙烯酸环氧酯。处于缺氧的状态下,就会发生固化,从而达到螺纹锁固、管路密封,平面密封的作用,能代替弹簧橡胶垫片,并有液态生料带之美称。厌氧胶的初固时间在25℃时一般为20分钟左右(特殊要求的除外),完全固化达到最高强度时要24小时。厌氧胶的型号由高中低的粘度和高、中、低的强度组合而成,不同的机械部位使用不同型号的胶种,要求经常拆卸的部位一般选用中 、低强度的胶种,不常拆卸的部位一般选用高强度的胶种。

楼主:
那我用502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用502

网友:
当然不能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