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

楼主(2008-04-16):
G2 !该怎么装啊?请教  请教啊?

网友:
滴版 G2 是一個 映像檔,需要虛擬光碟載入,開啟 G2  ~  我的是LPT1 插座 ~
載入開啟之後,打入序號,灌完 G2 ,Win XP 時,還要另外加入更新檔592 ,之後再到控制台,加入搖桿軀動,重新開機,點桌面 G2  ,開啟G2之後,進入軟體,作搖桿及各開關旋鈕校正,就可以爽玩了~ ~

滴版 USB 插座 ,可能也是方法一樣的吧.....

~~ 原版G2 光碟加入,打入序號,點桌面G2,開啟G2之後,進入軟體作搖桿及各開關旋鈕校正,就可以爽玩了~~

网友:
G2太老了,玩G3吧!哈哈!

网友:
建议楼主去模拟器精华区,看看G2 安装指南1-5 就全明白了。

以后应该多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