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DS5102CAE)使用感受

楼主(2008-04-16):
*****买了一台普源DS5102CAE示波器,先说说初步感受,在买之前的“市场调查”做了很久,当初的要求是:
1.数字式的
2.100M,采样要1G/S
3.双通道就行,
4.最好彩色的(但是感觉黑白的显示波形的清晰度要好,一定好不少!!但是就像我买示波器不是必须品,是玩具,还是彩色的吧,心结,彩色的才能解开)
5.价钱5,6k以内,
这样看来看去就只有普源了。不过最不爽的是体积太大了,要比同厂1000系列大一倍多,看来是要拉开不同档次的距离,性能不同,体积也不同,便宜的就大些,呵呵,
收到包装箱,打开,不错,包装的外观设计看着不错,简洁!专业!机身做工也颇为精致,概叹我们中国人站的更高了,进步是迅速的,但是整机还是缺乏一种“专业感”,“霸气感”和”自信感”。

*****开机
打开电源,彩色的!!不亚于黑白电视机变成彩色电视机的那种兴奋,翻说明书。。。。。。。。。

*****缺点:
1.说明书太简单了,不是一般的简单,可以够得上“简陋”了,就那薄薄的一本,我翻遍了正本说明书也没找到怎么使用USB接口,真是晕倒,上网看官方网站也是只有软件,没有说明,(不是吧!!!),下载后安装,只有英文,再次晕倒!!不是母语感觉还是不爽啊,BTW:个人感觉说明书应该是像牛津字典那么一本,告诉一个连电阻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怎么使用本机,呵呵!!看泰克的产品(还有很多国外大厂的产品),看着说明书就感觉厂家当你是傻瓜,但是这很重要。厂家不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说明问题。你知道不等于别人知道或者当别人知道。
2。手提把手:是一种“掰开”式的设计,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用。说明书没有(我就一直怀恨说明书简陋)。应该是比较低成本的但是很实用的设计,不像带锁的那种那么方便快捷,提着机器的时候如果摆动会有“咔咔”的声音,有点“随便”,不爽。
3.显示:尺寸小了点,色彩也不行(不应该叫彩色,应该叫多色显示),波形和菜单的对比度不统一,感觉波形看着舒服,菜单就对比度不够,菜单看着顺溜,波形看着又有点问题,怎么调都不行。背光设计有问题,感觉亮度不均匀,特别是在“屏幕-反相”时右上角有暗斑。背景的颜色太浅了,如果是黑色或者深蓝好些,最好可以用户自选。4.USB接口:感觉在前面比较方便一些,最好是前后各一个,长期使用用后面的,短时间使用用前面的,那就好了,最好有盖子。
5。旋钮:大的那两个旋钮拧起来感觉不错,小的那三个感觉就差点,有一种“磨砂”感,就像碳刷电位器旧了的感觉,而且“齿感”不够(就是没有定位感),还有就是旋钮应该用包橡胶的那种,不然感觉摩擦不够。拧起来有时打滑。
6.采样深度小了点,(有点“过”了,呵呵,这个价钱你还要求那么高,厂家有高一级的就“深”很多,都一样了贵的谁要啊!呵呵!)
7.风扇的噪音不小,感觉是不是气道设计的问题还是风扇太次????而且没滤网。拆开机子清洁??
8.和电脑连接,先关示波器电脑会死循环!!!!!!

*****优点:
1.那个背着的小包比较精致,个人喜欢,确实方便,设计的也很好,安装很“专业”,“贴心”,“放心”。
2.界面设计还行,但是没有完全汉化(感觉象最初英文,后汉化的,可能情况正好相反),主要是指主菜单下的六个选项在屏幕上的显示是英文的,个人感觉应该是中文!!

******I have a dream(建议):
1。屏幕大点吧,虽然接电脑要多大就有多大,但是移动性就没了。
2.说明书说明白点吧
3。风扇加个滤网吧,不像组装的台式电脑,顺便拆开清洁,你们加了封条谁敢动啊!!
4。。。。。。。。。。。。。。。。。

网友A:
国产的要求别太高吧。我有一台普源的虚拟机,用了几年也就是还可一用的感觉罢了。

网友:
不错,多少钱,看来我那60M的老模拟该换了.

楼主:
fangDX

见短信

网友:
在这亮鸡的多,露波并谈感受少
玩个鸡几K,玩个波也几K
都是工具,大可露下
只要喜欢,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要求别太高吧。我有一台普源的虚拟机,用了几年也就是还可一用的感觉罢了。

你用的应该是普源早期的产品,那时和现在产品有了极大的进步,现在的产品有极大的“可用性”,而且是一步步走过了的,我感觉是十分的踏实的走过来的,他们靠的并不是勇气。不像有些厂家突然“生产”起示波器来,国产的东西有时感觉是有点欠缺,但是要有个过程,我甚至在一瞬间产生过一个念头,说不定那天“普源”就把'泰克“收购了。。。。。。。。。。。那时我一点都不惊喜。

我愿意写出来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值的写写。

网友:
听他们说是给安捷伦的低端做代工的,用起来还可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应该是普源早期的产品,那时和现在产品有了极大的进步,现在的产品有极大的“可用性”,而且是一步步走过了的,我感觉是十分的踏实的走过来的,他们靠的并不是勇气。不像有些厂家突然“生产”起示 ...

对啊,我也得过几年再买,那时的产品和现在的又有了极大的进步,更有极大的"可用性"

网友:
我用的是DS1202ca

感觉不错哦.

网友:
我用的是DS5022,黑白的,1900元。好用,帮我解决很多问题了。

网友:
我在陶宝买了个安泰信的40m的,2000多,黑白的。
存储少了点,价格就还不错。

网友:
只有个20块钱万用表的人飘过飘过....

网友:
我用的示波器都是泰克的啊!四通道隔离示波器啊!

网友B:
俺在凑合几年,与3A团购

网友:
国产的,泰克的都有,还是泰克精度和锁定脉冲过关。

网友:
呵呵, 兄弟终于用普源的了, 我的是 5102CA, 之前用过泰克的2012 , 我买的时候,报价还是1万多,不带票也花了8千多!

小背包真是好用,用了几年来,配件没有丢过,不像在同方的实验室时,到处找表笔,这点从安捷伦学的不错.

这个机器我用到现在有几个缺点,
1  风扇声音太大,楼主的是新机器,可能听不见,过几年就知道了!
2  上位机软件功能太差,不能和泰克的比.

其他我还是比较习惯的

现在看上了普源的数字万用表了! 打算出手 5位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在凑合几年,与3A团购

再过几年可能老花+散光,一个波看成几个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关系,买一个九寸黑白电视机前用的放大镜,就能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