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6):
在调整
发动机
时各位是拿着飞机调还是把旋头拆下来调的?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引擎
一般引擎油针开度都有一个经验值,调整只需根据实际飞行情况,在经验值附近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 大哥 油机那么大 你能拿的起嘛 出了事可咋整
磨的时候 刚开始可以冷磨 ,(这个可做可不做) 就是把大浆拆下来 发动飞机 让飞机维持在代速, 烧 个 2箱左右就可以 了 磨的时候 最好 看看发动机的温度 冷磨好后 , 装上大浆 可以做简单的悬停 边悬停 边磨车 这时候 油针 是稍微富的, 这就磨完了

网友B:
最好的磨机是富油一点悬停!

网友C:
同意楼上
原帖由
破喇叭
于 2008-4-18 02:03 发表
最好的磨机是富油一点悬停!
稍微富点悬停就可以,发动机不到工作的温度冷磨只能加剧磨损,磨车的时候应该在工作条件下让发动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