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天地飞8通道遥控器已经在使用,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们,练习悬停的时候飞机会突然瞬间停机、一下又恢复,时间很短,不敢飞高,一个电池飞得要出现几次,飞得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使用Futaba 6EXHP 就没有这情况,是什么原因请高手们知道一下,能处理吗????????? 我的是SJM400 PRO

网友:
我也有....此狀況.......而˙且是用天地飛t9.....2公尺距離而已....s.pcm的原裝貨.........時有時沒有....接收的狀況....嚇的屁滾尿流....全新的喔.......收收起來不敢玩.....換回jr9cx2......沒問題.....t9現在拿來飛xtr..... 沒問題......據實以報......試用心得.......參考看看

网友:
好象TDF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油门处在中点的时候会出现抖舵凡是和油门有混控的通道都出现抖舵,感觉是控的中立点不清楚一样.

网友:
根據個人的經驗.........這狀況就是干擾!!!
有的是跟選用頻率有關,有的是跟發射接收系統不穩定有關,而有的則是跟電裝選用及擺放位置有關!!!     樓主描述的狀況比較傾向於1或2項!!!而36頻用在全碳纖全金屬的機子上特別容易受干擾,故不建議選用!!! (個人經驗)

電子裝備的東西最好選購有品牌且口碑佳的,千萬別貪小便宜而買了低檔次的東西!!!   如果因為這些便宜貨的不穩定或故障而造成摔機,那就真的划不來了!!!  寧可多花一些錢買大廠出品的,至少系統穩定.........飛起來也安心!!!(供參考)

网友:
哎,但愿TDF能赶紧迈出这距离成功的最后一步。动作不快些的话,怕是要从走振华新幻想的老路啊

网友:
我的天8感觉还好。。目前还没出现问题。。使用中。。

网友:
那就倒霉.........

楼主:
我的SJM400换成Futaba 6EXHP 6通道PCM遥控器就没问题,只是觉得功能少了一点,不知道天地飞2次变频PPM接收机(72MHz)性能如何,可以用吗?????

网友:
ppm不适合用在电直上哦,干忧大,还是见意用PCM接收。。。

网友:
8錯......我頂全金屬碳纖......pcm   72頻比較有保障

网友:
我朋友前段时间一台T9用PCM有干扰,PPM没事。后来厂家给换了一台,厂家说是晶体有问题,LZ换个晶体试试。

楼主:
好的!我换一下试试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天地飞8通道的晶体用什么的好?我原来的是72M的

楼主:
请问8通道的PCM接收机配对晶体在哪里有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8通道的PCM接收机配对晶体在哪里有卖的???

最好联系一下TDF的客服。T9PCM接受和PPM二次变频的晶体好像不一样。我朋友刚子上次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像掉电重启。

楼主:
你说的情况就是和我的一样,一下掉了又来了,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联系一下TDF的客服。T9PCM接受和PPM二次变频的晶体好像不一样。我朋友刚子上次现象跟你这个差不多,像掉电重启。

我以前的SJM400PRO也偶尔会出现过这种现象,就是飞在空中突然一下掉转速又突然又恢复,这种情况出现过二次,不知道是不是外来干忧,目前用450se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ppm and pcm这二种接收我都有,四个晶体都是同频的72.790应当可以互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SJM400PRO也偶尔会出现过这种现象,就是飞在空中突然一下掉转速又突然又恢复,这种情况出现过二次,不知道是不是外来干忧,目前用450se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ppm and pcm这二种接收我都有,四个晶体 ...

我朋友那台T9是PCM有问题,PPM没问题,他飞WING。后来TDF给他换了。

楼主:
看来TDF的PCM确实有些问题了!!!!!!

楼主:
今天又拿出来准备飞,在地上还没飞刚插好电,就发现一下没电短瞬间又来了,这应该是掉电重起!!!!!!!!!哎~~~~~~~~~~~~~~~~~~~~无语

网友:
先查查是不是有无接头接触不良和虚焊的问题。。。我现在没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刚子那台返场了两次没解决,厂家跟他解释说是那批PCM晶体有问题,后来换了一台到现在也没事了。

楼主:
 终于在昨晚8点钟因T8失控炸鸡,损失大浆、水平翼、舵机!!!!!!!!!!!!

楼主:
最终解决我升级了2.4G高频头,这下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终解决我升级了2.4G高频头,这下好了

多拍几张图看看,价钱多少?距离多远??

呵呵,这段时间一直在玩450se没出现过问题呢。。。很正常。。我都想换2.4G多拍几张图看看酷一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拍几张图看看,价钱多少?距离多远??

呵呵,这段时间一直在玩450se没出现过问题呢。。。很正常。。我都想换2.4G多拍几张图看看酷一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哈哈

你好!我现在升级2.4G后感觉很不错的,2.4G高频头和接收机WWW.5IMX.COM有卖,厂家推荐距离短天线的500M到700M,呵呵!一会上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