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的组装与调试二(电子的部分安装)(25图加说明)

楼主(2008-04-17):
450电直的组装——电子部分安装
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018&extra=page%3D1)中以非耐克斯的FIRE为例和大家交流了450电直的机械部分的组装,对于一架要能飞起来的模型来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下面一起探讨一下450电直的电子部分的安装与调试
1.

上图电子设备为遥控器和接收机、电调、电机陀螺仪舵机电池,遥控设备选择6通道以上,具备CCPM混控和曲线调整功能的可靠性高的产品,这里使用了国产天地飞九通发射机,这套设备的功能是强大的,不过性能上还有很大提升的余地;电池对于初学者来说,选用1800-2200mah15-20C的即可;电调使用30-50A的;电机,市面上有许多450电直专用的电机可以选择,KV值在2900-3800之间根据需要选择;陀螺仪这里使用了GY401;舵机使用了最常见的辉盛9G。电子设备在装机前应事先检查一下是否能正常工作。

2.

安装球头到舵机臂上(注意舵机臂的选择),斜盘用的舵机臂可以选择稍微靠外的孔位(图上为从外数第二个孔位),一般舵机臂留的孔较小,可以用开孔器或者合适粗细的钻头、小螺丝刀扩一下孔。球头装到舵机臂的内侧,这样安装连杆时上下垂直。

3.

安装斜盘舵机。CCPM斜盘对舵机的一致性要求较高,尽量使用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产品。

4.

首先按照说明书调整连杆长度,fire的说明书中连杆长度是由球头扣中心算起的,在没有特殊工具的情况下不容易准确量取,我把它们换算了一下,按照上面的方式量稍微方便点,但要注意:a,检查两端的球头是否光滑,有无倒模的小突起,有的话用刀片修整一下;b,连杆要平行于尺体。按图示的量取方式,连杆尺寸分别为
A27.2mm
B30.7mm
C38.5mm
D49.2mm
E52.7mm

除了C之外,相同长度的连杆都是两根。(万一找不到厂家的推荐数据了也不用怕,以后慢慢讲如何自己确定连杆长度)

5.

安装连杆的是时候应注意,球头扣是分方向的,如果不是特殊的情况,带有突起标记的一面是向外的。

6.

把电机安装到电机架上,铜齿的顶丝稍微上紧,先不要顶死,可能还需要调整安装位置。

楼主:
7.

按照图上的方法把电机装入机架内

8.

电机架就位后,观察一下大齿盘和铜齿的啮合情况,大齿和铜齿的上表面要平齐。安装到位后可以锁紧铜齿上的顶丝了。

9.

调整铜齿和大齿之间的啮合间隙,调整的方法可以剪一片普通的打印纸(60-70g的),放入两齿之间,靠紧两齿,在这个位置锁定安装架,把纸片旋出来,间隙就正好了。

10.

电调安装到位,电机的线先不要接。

11.

选择好遥控器的模型类型(直升机)、斜盘类型(120度),所有参数复位,连接斜盘舵机到接收机,对于futuba兼容接收机,通道可以按下列方式连接:
A舵机——2通道
B舵机——1通道
C舵机——6通道
接通电源后,动一下摇杆测试舵机动作是否正确,如果斜盘动作混乱,把相应错误动作的舵机反向即可(按图上的连接方法,B舵机需要设置反向)。
摇杆置中(微调也要置中),此时舵机被置中了。(在舵机动作调正确前不要安装连接舵机的连杆)

12.

在舵机中立位安装舵机摇臂,舵机摇臂要安装到最接近水平的位置(不太水平也不要担心,可以用发射机调至水平位置)。把舵机摇臂的螺丝紧上,紧螺丝时注意用手顶住摇臂,防止用力过猛损坏舵机。(如果连杆长度量取准确,舵机安装正确,十字盘就是接近水平的,如果不水平,相差大时,可以调整连杆长度,相差小时则可以用发射机调整相应舵机的中立点位置来修正)

至此,CCPM舵机就安装好了,但它们的设置工作还有一些,后面详说。
补充:如果你使用的是JR的设备,CCPM舵机连接方式为:
A舵机——3通道
B舵机——2通道
C舵机——6通道
下面来安装控制尾旋翼的电子设备——陀螺仪、尾舵机

楼主:
13.

如图安装尾舵机球头,注意球头安装孔位置,由舵机输出轴中心算起,有效舵臂长度大约10-12mm左右。

14.

用强力双面胶把陀螺仪装到陀螺仪安装座上,双面胶一方面起到固定作用,另外还可以减少振动(振动会妨碍陀螺仪正常工作)。陀螺仪安装时一定要端正,不能扭转或者倾斜。有些朋友觉得把陀螺仪放到上面有种不安全感(非耐克斯的机型上置的陀螺仪安装座靠紧主轴,坠机时被副翼打到的机会很小),也可以把陀螺仪下置,如下图:

15.

把尾舵机连接至陀螺仪(使用GY401时请注意:如果你使用的是普通舵机,请把数码舵机开关打到OFF的状态),陀螺仪的三线插头(方向通道)插到接收机第四通道,单线插头插至第五通道(感度通道)。打开发射机,接通电源,然后把陀螺仪设置为非锁头状态,发射机尾旋翼通道置中,此时尾舵机被置中了。

16.

尾舵机置中后,在最接近垂直的角度安装尾舵机摇臂(稍微不垂直也不要紧,可以通过遥控器调整的)。

17.

设定好舵机的中立点后,通过移动尾舵机安装架来调整尾桨的中立角(初始角)——上图是个经验位置,实际角度还需要悬停试飞调整。

18.

拨动尾旋翼通道摇杆,检查一下舵机动作方向是否正确。不对的话置反第四通道就可以了。

最后检查一下陀螺仪方向的正确性:机尾朝向自己,快速把机头向左偏转,尾桨应该有一个抑制偏转的角度变化(正常运转时这个偏角会推动机器右转),如果错误,则需将陀螺仪上的传感器方向开关反向。到此一架450电直的电子部分安装和基础设置基本完成了。

19.

接下来把接收机用双面胶粘到机体内(双面胶仍然起到粘结和缓冲减振作用),接收机天线穿过天线管,并尽量展开、固定好(天线由接收机引出接近脚架的位置应留余量,可以在坠机时避免扯断天线)。用长扎带把接收机和陀螺仪固定一下以策安全。整理各种连线,注意a,安全,不能存在被旋转部件摩擦的危险,用尼龙扎带固定时注意导线外要有护套,扎的过紧时有可能会损伤导线;b,美观,连线尽量走到机器内部,也可以使用螺旋护线管整理,安全又整齐。

剩下的工作就是调整油门、桨距曲线、尾桨中立点、陀螺仪感度了。

网友:
飞来克丝最近做得比较认真哦

网友:
细致入微。支持!

网友:
千年等一回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