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今天刚到的电机,电调电池,问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7):
我回来把
电池
连接电调,电调在连接
电机
,一开发射机电源,为什么电机在不间断的发出滴......滴......声,给油也没反应啊???调整了三根线的顺序线故障依旧!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前辈救救我啊!

网友A:
能不能说详细点呀,用的是什么电机,电调,电池,设备……?

楼主:
2212的电机,电调新西达20A 电池11.v 1300 天地飞6通

网友B:
第一次用电调都是这样,要重新设定。

网友C:
先看油门正反,而且是先开发射再开接收等待提示音结束即可使用,发射机开机前油门要处在最低点不然电调会保副的提示处在不安全状态.

网友D:
可能得调一下油门行程或油门摇杆没有在最低点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我先回去试试

网友E:
油门反向了。

楼主:
我三跟线调试了啊,还是不行啊

网友F:
和我当时一样....我也是用电调新西达20A 天地飞6通 你进入了电调的设置模式了
检查天地飞接收3通道是插着电调...然后把摇控的油门打到最低 然后上电试试
还在叫就把油门通道反相....再上电试试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试,感谢各位的前辈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忠心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忠心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非常感谢,忠心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