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做玻璃钢机翼的大侠请进。

楼主(2008-04-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KT板做机翼,翼展1M左右,外面蒙玻璃钢,由于是第一次做,有问题请问大侠:
1、使用什么标号的树脂比较好。与固化剂的比例。
2、可否在树脂中加入颜料。
3、是否会腐蚀KT板,采用什么方式避免。
4、一 ...

1、用不饱和树脂,用环氧树脂也可以,看你能买到什么。树脂与固化剂和催进剂的比例在买的树脂罐上有。
2、可以在树脂中颜料。但要搅拌均匀。
3、KT板是什么?反正EPS/XPS是不行的,因为树脂中有苯。
4、想蒙几层就蒙几层,就买那种1块-2块钱1米的网格布。要有钱买500块1平方的碳纤维也中。
5、全部固化后你就打腻子磨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