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7):
新人一个昨天买了 电机电 调 电池,电机是新西达2212 电调是20A的,电池是花牌航模聚合物电池!1300MA 15C 11.1V
,当时忘了买锂电电压显示器 ,请问下前辈如果没有 锂电电压显示器     电池降到多少伏开始充电,冲到多少伏算是冲满呢? 先谢谢前辈了

单块电压3.8伏正常吗??

楼主:
帮我帮我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啊?

网友:
3.8-3.9v是通常的保存电压,常时间不用时,一般要把电池的电压放到这个值,不然容易鼓。
3。5v就该充电了,最好不要过低,容易鼓。
4.2v充满了,一般会在4.2v的电压上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冲到电池里的电量不多,所以最好到了4.2v就拿下来,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冲了。
锂电的冲放电需要特别注意,很容易过放,过冲。

那个电压显示器主要是外场用的,有点事体积小,携带方便,实际上性能不会比3位半的数字电压表好。建议买电压表,不要买电压显示器,因为电压表还可以测电阻,电流等。

为了以后不坏电池,建议还是买个好些的平衡冲吧,这是一次投资终身受益的,否则坏了一块电池就太亏了。

想想你你每个月要冲多少次电吧,只要一次出现问题,百多块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益收益,太感谢了,幸亏今天看到了,要不两块电池就报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