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置螺距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昨天调机,设置好
舵机
中立点,调整连杆长度使中立点对应的螺距为0度.推油门最高测量螺距为+10.5度,油门最低测量螺距为-11.5度.是什么原因导致螺距不能对应?怎么解决?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A:
方法一:打开控-swash mix--调PIT值,使正负行程一致
方法二:直接调十字盘三根连杆和长度,使正负行程一致.
这仅是我的私人做法,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配置:WING V2,65MG,GY401+9257,控:9XⅡ
方法一:看9XⅡ说明书,swash mix调PIT的值上下会同步,而不能单独调整正螺距或者负螺距.
这样的话调整后的结果是+11°,-12°或者+10°,-11°,不能调整为+11,°-11°
方法二:应该可以,不过中立点的螺距应该重新调整了,是这样吗?

网友C:
重装机器后我也发现了我的WING有这个问题,9XII的控只能重新调整连杆长度使十字盘位于总行程中间,这样才可以使正负螺距一致,但有时会由于螺杆长度问题,不可能调整到完全的一致,只要不超过0.5度就OK了。

楼主:
今天试着调一下,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也可通过调控的螺距曲线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碰到。
我的体会是这样的:
1、首先在idel模式下,把油门推杆放中间。所有连杆长度都要按照wing说明书的长度调节(这样的参数很标准,装好基本没有双桨)。
2、9x2里的sub trim菜单调节3个斜盘舵机中立点。使控制臂水平。(这样斜盘基本就水平了,不出意外,大桨的螺距正好是0度)
3、把油门推杆放到最高和最低位置,分别记录最大和最小螺距值。我的习惯,取+-11度,飞行比较爽。
4、如果最大值达不到你的要求,在swash mix 菜单里,将pit的比例变化。默认值是60%。增大这个数值,可以增加螺距变化的最大值。反之,则减小。
5、如果发现两边不一致,就像lz碰到的问题,怎么办呢?进入trvl adj菜单,调节3个斜盘舵机对应的最大行程。使得螺距变化上下一致即可。
6、9x2的左手侧面有一个电位器可以调节螺距的整体平移,但是建议关闭这个功能,避免无意碰到。改变参数。方法是按住ent键,再开电源。进入 devicesel菜单,将pit trim设为inh

网友E:
这个范围没问题的,直接在遥控器上调螺距曲线就是了

网友F:
反正我不到飞..我正螺距有11度..负螺距就有15度啦..呵呵!! 不用管的负螺距到飞用..以后在搞..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讲的很详细,学到很多,谢谢了哦

网友H:
我也是碰到LZ的问题,先练的四面正悬,等有时间再按7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H:
翻到个老帖,给LZ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903&extra=&highlight=%C2%DD%BE%E0&page=1
以上是讨论。
以下是转贴:
这个问题还是要靠调节连杆。、
模型 玩家论坛6d-D5Y+c7G"[2f q
拔掉电机线,控开到3d模式,油门中立,然后调节连杆(舵机连杆,十字盘上的长连杆)使
螺距
达到0度!即可1

网友I:
那个老贴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