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所谓的鱼机的具体名称是啥,我咋在淘宝上没找到有卖

楼主(2008-04-17):
请问,大家所说的epp鱼机的具体名称是啥?我咋在淘宝上没找到有卖呢
很多人都说练3d就选鱼机  ,可是网上哪儿有卖啊?知道的还请给你链接!

网友A:
高安好象有卖,但价格离谱,不值。
其实现在的EPP3D有很多选择,鱼机不见得有多好(虽然我飞过两架),去5IRC看看,有人在卖
EPP3D,很漂亮也不贵,好象才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安好象有卖,但价格离谱,不值。
其实现在的EPP3D有很多选择,鱼机不见得有多好(虽然我飞过两架),去5IRC看看,有人在卖
EPP3D,很漂亮也不贵,好象才180。

180那种好么?适合入门不,不会练坏手感么?

网友B:
EPP的练练吊机还行,材料没刚性,动作容易变形,而且反应比打舵延迟0。5秒左右,实际使用还不如KT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那种好么?适合入门不,不会越练越没信心吧!呵呵

那架180的我没飞过,不过看图片还可以。其实EPP也不是想象的那么耐摔,只是比KT耐摔些,新手用来练习吊机还是不错的选择。
乌鸦说的有道理,如果在室外用EPP练习其它3D动作很不舒服,舵面较软,反应相对迟钝。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P的练练吊机还行,材料没刚性,动作容易变形,而且反应比打舵延迟0。5秒左右,实际使用还不如KT的好

是这么么?那还这么多人喜欢epp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么?那还这么多人喜欢epp啊

原因嘛就是比一般的KT和泡沫的都耐摔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嘛就是比一般的KT和泡沫的都耐摔啊!呵呵!

关键还好修,我的炸了n次,打点热熔胶就好了,新手可以考虑。
我也是新手,省了n多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