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陀螺仪安放的位置理论上到底在哪才是最灵敏的?

楼主(2008-04-17):
请问陀螺仪安放的位置纯理论上到底在哪才是最灵敏的?不考虑安装的便利问题或者结构问题.
是离主轴越近反应越快还是越远越好?曾有老鸟提到过理论上陀螺在主轴轴心处是反应最快的??

网友A:
陀螺在主轴轴心处并不是反应最快,而是因为震动小,陀螺检测的是角速度,离主轴远近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在主轴轴心处并不是反应最快,而是因为震动小,陀螺检测的是角速度,离主轴远近都一样

呵呵 似乎是有道理啊!

不过还有点问题 你说的是纯钢性的 就是一点弯度都没有的时候

可是 什么东西的硬度也不会那么绝对吧  尤其是尾管   当尾螺旋桨 转动的时候一定会有陀螺效应 和起自重 产生的惯性 这时候一定是 中心轴的位置 最先动作 然后才会传递到 尾巴 当中心轴转挺之后 尾巴还要过一点才会挺的 惯性运动 所以

感觉中心轴的位置应该最准确  其他位置会相应的 有小量误差

楼主:
哦~大概了解在轴心处的好处了~那为什么大部分魔友都把401选择放在机身靠后的位置?如果放在大齿盘的正下方的机身里,又有大齿风扇散热,又可以防止炸机撞击或大桨误伤,不是很好吗,接收或电调也够空间放置...

网友:
个人认为 陀螺仪 应该不分安装地方的 当然处于震动考虑 越靠近中心轴 震动越小。
楼上提到硬度和惯性 我觉得应该不是原因。 从反应速度而言, 陀螺仪也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反应速度。

楼主:
恩~所以轴心处震动最小~那为什么大部分魔友都把陀螺放在机身靠后的位置?如果放在大齿盘的正下方的机身里,又有大齿风扇散热,又可以防止炸机撞击或大桨误伤,不是很好吗,接收或电调也够空间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所以轴心处震动最小~那为什么大部分魔友都把陀螺放在机身靠后的位置?如果放在大齿盘的正下方的机身里,又有大齿风扇散热,又可以防止炸机撞击或大桨误伤,不是很好吗,接收或电调也够空间放置...

我的SJM400V2就是这样放,工作很稳定,就是看不到显示,但飞的时候看的很方便

楼主:
嘿嘿~我也飞过SJM V2一段时间~怀念啊~不过没尝试过把陀螺放在肚子里~看来我要尝试一下了

网友:
按理论讲陀螺仪放在轴心下面为最佳,但是又存在电机,电调等强电磁干扰。鉴于此可以用金属物把陀螺仪完全包起来,屏蔽掉电磁干扰,这种方案应该可行,我要试一下。

楼主:
屏蔽掉干扰的话,放在轴心下面应该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