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你们舵机与舵角连接杆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2008-04-17):
请教大家,你们舵机与舵角连接杆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M碳杆

网友:
钢丝,炭杆都有在用。

网友:
1.4mm2的钢丝

网友:
1mm.1.2mm钢丝和碳杆

网友:
一般都用钢丝加炭杆

网友:
米人啊,碳杆俺舍不得,用竹制毛衣针,两端用钢丝

网友B:
1.5mm的炭杆,两边用钢丝。

我一般都把舵机布置在主翼下面,所以拉杆很长,以前用2mm的炭杆,经常变形。

现在用棒棒糖的塑料管子做了个导管,完全没有虚位,重量很轻,推荐大家使用。

楼主:
我是用钢丝的,两端用快速调节器,上面有这么多方法,我也要都试一下

网友:
導管重要!不然3MM碳棒一樣有虛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mm的炭杆,两边用钢丝。

我一般都把舵机布置在主翼下面,所以拉杆很长,以前用2mm的炭杆,经常变形。

现在用棒棒糖的塑料管子做了个导管,完全没有虚位,重量很轻,推荐大家使用。

导管是不是要粘在机身上?上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管是不是要粘在机身上?上个图看看?

抱歉,没照片。

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做了个支架,用于固定导管。

网友:
好的,回去试一下

网友:
都是不错的主意,相信还有更好的,我正在想

网友:
我用羊肉串棍做,真所谓嘴服,心服,心情好,去爽飞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