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里的模拟通道问题

楼主(2008-04-17):
6EXHP控,怎么设?为什么通道映射没反应呢?映射时只有一根通道可以找到,而且下面的确定都没有

下面这个只有一根通道有反应

楼主:
斑竹求救

网友:
看看 这篇 文章,应该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971&extra=page%3D1

还有,光盘上有G4的视频教程, 你的问题应该都在上面.

首先选择 控制器  InterLink Elite Transmitter N channel (N 是你遥控器的通道数)
请在这个模式下校准和映射你的遥控器.

校准好了后,切换到 InterLink Elite 控制器下进行 硬件狗验证,否则你摔机以后别想按空格启动

当验证指令通过以后,G4的主界面上会提示 Your InterLink Elite has been validated, 表示硬件验证通过.

这个时候重新选择控制器 InterLink Elite Transmitter N channel 选择您的遥控器 操作飞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