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Y240能飞3D吗?

楼主(2008-04-17):
GY240能飞3D吗?它和401有何区别?

网友A:
低档的006都能3D飞,240应无问题。

网友B:
我就用240
但不会3D呵呵

网友C(2008-06-20):
因为240不能切换感度,所以飞3D比较麻烦,因为3D模式的转速比航线模式高多了,以航线模式的感度,3D状态下肯定来回摆动!

网友D:
GY240能飞3D~

网友E:
3D是可以做到的,但就要自己稍微修正一下机机就可以啦。

网友F:
3D是可以做到的,但就要自己稍微修正一下机机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