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接收、晶体的牌子不一样,对设备稳定性有影响吗?

楼主(2008-04-17):
我的发射是 天6,如果想一发多收,是否应该配原厂的接收和晶体?
若TX 是Esky,RX是futaba ,接收是西安孵化,反正都不是一个厂的,那么和全用天地飞晶体、接收哪个好一点?前者兼容的话,设备稳定性是否会下降?
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如你要原厂的天地飞接收机+晶体,我有啊,建议用西安接收机,因为我只卖的控,配上的全是西安接收机呢,所以天地飞的接收机比较多

网友:
futaba的晶体偏频少,稳定。兼容的要差些

网友:
发射是天6的话,晶体随便配,没事

网友:
夏厉车有必要配进口车胎吗?

网友:
用了进口车胎,夏厉就赛奔驰了?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看到有的模友用很高级的控(FF9、14MZ之类)配一个其它厂家的接受(比如西安孵化),感觉不合算,总价高,而且还不一定稳定,性能也许会打折扣

再看我,如果用 TDF配原厂接收,不一样很好吗?
大家说呢?

网友:
接收比发射重要.原厂的当然好,但价格贵啊,,,,只要不是小厂生产的,质量都还能过得去

网友(2008-05-23):
只要是正规厂做的都还好拉

网友:
原配比较好啊!

网友(2008-09-12):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看到有的模友用很高级的控(FF9、14MZ之类)配一个其它厂家的接受(比如西安孵化),感觉不合算,总价高,而且还不一定稳定,性能也许会打折扣

再看我,如果用 TDF配原厂接收,不一样很好吗?
大家说 ...
晕,用高级控是里面有很多很多参数\曲线\功能的设置

网友:
天6能有什么功能

网友:
一般原配比较好些.但也不能说兼容的不好.只有用了才知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