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答 使用长副翼杆和短副翼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7):
请教高手 亚托的 副翼杆 比GL 的长很多 同时副翼片也比Gl 的 重一些   请问中间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副翼杆长,副翼片重,飞起来稳定些。

网友:
以亞拓的設計,副翼桿變長後,動作會敏銳一些,副翼片重,會增加穩定度

网友A:
是啊,长的敏捷好飞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长的敏捷好飞很多

那重的呢?

网友:
重的就稳定
一般是6-7g
5g以下就很灵敏

楼主:
我自己感觉 是不是长的 副翼杆 对细节控制会更多一些 毕竟副翼杆长 半径大 副翼的相对线速度会高一点 对控制的反应会更高一些。

网友:
副翼杆越长,副翼部分越轻,飞机反映动作越灵敏;(ks的碳纤副翼比亚托的塑料副翼要轻很多)
副翼杆越短,副翼部分越重,飞行起来越稳定;(换句话说就是越不灵敏,越呆)。
450se新版的副翼杆比老版的要长,为的是提高飞机的灵活性。但是为了照顾新手,就又增加了一对平衡重锤。让新手和老手自由组合。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刚飞航线的时候,飞机上可是装了三对重锤啊,呵呵,飞机飞起来又稳又呆,当时也算是温州一景了。

网友:
在副翼片同样重量时。长的副翼杆打大舵量会更加灵活,小量打舵时飞机就比较迟钝些。短的副翼杆在小量打的时候反映很快。打大舵时飞机就比较慢。打个比方600N现在出的是440MM的副翼杆原来的是400MM这一改进就是让600N获得更大的舵量,更柔和的修正感觉。大家还知道像HIROBO顶级的F3C飞机E3  WC。用的副翼杆就用的很短。比任何一台90或是50级的飞机都要短。他就是为了获得快而灵敏的修正效果。还有在上空动做时的打大舵量的柔和感觉。
      很多人认为飞F3C的飞机都要比3D飞机的悬翼头反映慢。其实这是错误的感念。HIROBO的7号悬翼头大家都知道是专飞3C的悬翼头,如果换一个3D用的副翼和长副翼杆。相信那动作会快得很吓人。F3C飞机在之所以用那么灵敏的悬翼头,就是为了让高手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细微的修正飞机的姿态让动作更完美看起来更准。再通过短的副翼让飞机在上空大舵量执行特技动作时让动作更柔和。
      我是菜鸟。说不对不要扁我。

网友:
每一家的主旋翼頭構造不儘相同,所以平衡桿的長短,影響的方式也不一定相同

但副翼平衡片的重量搭配,效果卻是很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