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条件下如何切割金属板材?

楼主(2008-04-17):
业余条件下如何切割金属板材?
比如10mm左右的钢板或者铝合金板,切口光滑,能够切割直线或者曲线?
有什么家用的小型设备或者工具?

网友:
电火花线割最好,没就用乙炔+氧气=风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条件下如何切割金属板材?
比如10mm左右的钢板或者铝合金板,切口光滑,能够切割直线或者曲线?
有什么家用的小型设备或者工具?

曲线锯,锯片要滴水

网友:
钢锯锯,錾子錾,锉刀锉,搞定!

网友:
最省事当然是拿给别人切啦。。

网友A:
小的卧式铣床,1千多块能买新的.

可以切板,切型材,上沙轮可以磨平面,端面.还可以铣各种槽.

网友B:
在家里除铣\手锯外,俺有时用手持切割机切直线,就是有点脏和噪音,但贼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家里除铣\手锯外,俺有时用手持切割机切直线,就是有点脏和噪音,但贼快.

手砂轮?切点东西搞得满身尘土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在已经画好的工件上,用钻头一个挨一个打孔后,用錾子剔,或用锯沿线锯下。再用锉刀整形。OK

网友:
手持砂轮机是不是角磨机啊?

网友:
是钳工的话用手拉锯就能锯出一朵漂亮的菊花。

网友:
你需要切割的金属板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手持砂轮机应该是角磨机用1毫米的切割片

网友:
业余条件下:1、手锯,2、钻排孔,3、角磨机,4、切割锯,5、铣床,6、线切割,7、气割,8、等离子,9、高压水枪,。。还有吗?

网友:
还有,激光,中国的传统气功,再加意念!

网友:
杀猪杀屁股!
千个师傅千个法!

楼主:
谢谢各位!
纯手工肯定搞不定,至少保证不了切割面的光滑;
曲线锯、马刀锯试过,角磨机也试过,感觉不好掌握,特别是曲线,多练可能会好,非一日之功;
感觉卧式铣床应该很好啊,推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卧式铣床,1千多块能买新的.

可以切板,切型材,上沙轮可以磨平面,端面.还可以铣各种槽.

可以切割曲线吗?谢谢!哪里有卖?

网友:
不知道光滑到什么程度,俺折腾是先用三合板弄个靠板(模),固定在曲线锯的那个平板上靠着另一半折腾,直线就直接用云石机靠着直尺折腾.

网友:
云石机切金属危险,不赞成!

网友:
等离子吧

网友:
卧式铣床 不能割曲线.

网友:
10mm的钢板,不好搞啊,
角磨不好做曲线,
电磨又没力气,
曲线锯也困难,
建议换5MM的吧

网友C:
云石机用砂轮锯片加靠尺,是廉价可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云石机用砂轮锯片加靠尺,是廉价可行的方案.

往复锯比砂轮好,起码没有粉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