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答案在21楼)

楼主(2008-04-17):
今天飞一架飞机,刚开始启动时一切正常,滑行到起飞时突然感觉动力不足,但已达到起飞速度,飞机已自己起飞了,且已到了跑道尽头,所以只能硬拉起来,此时感觉电机像熄火一般,没有动力,只能旁边迫降,机身有些损坏。等飞机拿回来,推油门,开始正常,但很快紧接着“呜、呜、呜。。。。。。”,动力掉下来了,但还一直转,感觉没有力量,排除电池问题,电池是充满的,平时一直用的,飞歼-10 的电池,放电性能绝对没问题,想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呜、呜、呜。。。。。。”是电调在响吗

接收机或者发射机坏了吧

网友:
检查电调吧,症状有点像直机的电池低压保护…热稳定性有问题。我猜可能是电路元件虚焊了

网友B:
电调的功率管烧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呜、呜、呜。。。。。。”是电调在响吗

接收机或者发射机坏了吧

呵呵,只是用了个象声字,接受、发射都没坏,只是电机越转越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功率管烧了部分

这个也是我一直怀疑的,我估计电机一般不会坏,那么就只有电调了。

网友:
也不能排除电机的插线不良或内部有虚焊的问题哦!小电流可能没感觉,大电流就不行.

网友:
电调坏掉了!

网友C:
挨个换一遍就知道哪个坏了呗。奶奶的。

网友:
估计是电调问题,还有就是看看接头的焊锡会不会熔化或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电机轴松了?

网友:
同意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挨个换一遍就知道哪个坏了呗。奶奶的。

奶奶的,挨个换一边我当然知道,那个可不是2212电机和25A电调,是XX的60A的电调,近300米一根,拆其他飞机又麻烦很多都是做死了的,要拿出来,得动大手术。咳,还是缺米啊,要米多再买根60A的一试结果就知道了。

网友D:
1:推油门前半段正常,并可维持转速,在推高油门后转速才下降,并且急推油门最高,转速急降
满足以上情况,电机挂了
2:推油门半油门以上,转速持续2-5秒,然后急速下跌并维持低转速,电池挂了

以上情况多数与电调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推油门前半段正常,并可维持转速,在推高油门后转速才下降,并且急推油门最高,转速急降
满足以上情况,电机挂了
2:推油门半油门以上,转速持续2-5秒,然后急速下跌并维持低转速,电池挂了

以上情况 ...

电池肯定没问题,要不是电机挂了,郁闷啊!

网友E:
是XX的60A的电调,近300米一根

XX 是说 XXD 的 60A 电调么?

我的 70A 电调才不到200块, 是X乎乎的猫哪儿弄的.
或者你的电调是带BE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XX 是说 XXD 的 60A 电调么?

我的 70A 电调才不到200块, 是X乎乎的猫哪儿弄的.
或者你的电调是带BEC的?

XXD的怎么会要这么贵啊,我那根也属于知名品牌的,黄色的,现在不敢确定原因,不敢乱说。

网友:
猎鹰都是用的好盈的,能不贵吗?我看不是电调坏了就是电机。电池拿到其它机上试,电池放电不行了也会这样。

网友:
严重同意7楼观点,仔细检查电机的香蕉插。

网友:
电机功率太大,电调自动保护......我碰到过,瞎猜的

楼主:
经过仔细检查测试,分别互换另一套电机、电调,结果出来了,原电机有损坏,电调也有损坏,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都换一下要近600大洋。

网友F:
什么机机要60A的电调?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机机要60A的电调?很暴力?

是一架25级轻木3D机,YAK-54,我用4S飞,原来飞行像导弹,现在要想起飞,得更换最重要的2个部件,由于最近财政紧张,起飞计划只能暂时搁置,郁闷啊!

网友:
我财政更紧张,手上只有一个10A的,一个30A的,做个加法还没你那一个多,哈哈
昨天大盘涨300点,俺只挣了3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架25级轻木3D机,YAK-54,我用4S飞,原来飞行像导弹,现在要想起飞,得更换最重要的2个部件,由于最近财政紧张,起飞计划只能暂时搁置,郁闷啊!

猎鹰也财政紧张啦,我还以为只有我才这样呢,哈哈
同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