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无刷着火,还有百威的问题请教..嘿嘿

楼主(2008-04-17):
下水2分钟突然停了...然后就是一阵红光....(当时天已经黑了)打开以后就.......以前见过别人NOVAK的GTB着火..没想到今天我也倒霉了...
这个是一..

然后就是百威用11T马达起滑后很满,,,看来有刷动力是用到头了...用的测试的7.2V4200电池感觉船太重了..而且经常起水泡,,,
浆是金属的32MM的浆船是硬轴的.大家有什么动力搭配的建议和搭配什么浆啊....船长45CM.轴系舵系都如图..

网友:
不会吧新船都着火啦``晕

楼主:
下水不过4次......不到10排电......牺牲的有点快。.....原因是船尾的一个裂纹进水.可是电调应该是不怕水的啊.....哎奇怪...还有百威用什么电池和动力搭配什么浆呢...

网友:
烧得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水不过4次......不到10排电......牺牲的有点快。.....原因是船尾的一个裂纹进水.可是电调应该是不怕水的啊.....哎奇怪...还有百威用什么电池和动力搭配什么浆呢...

谁说电调不怕水啊?

网友:
几个原因:
1:浆的负载大了,(主要)
2.进水短路.
3.低速状态用的过于频繁!
电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拆卸下来清洗一下!

网友:
现在流行炸船啊
是用什么电池啊?电调没做防水?

网友:
外星人入侵

网友:
电调没做防水~~~不会吧~~神吖

楼主:
图省事.直接喷的防水绝缘喷雾....看来....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电机的三个电极有没有碰壳.
没有的话再上新电调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电机的三个电极有没有碰壳.
没有的话再上新电调测试.

怎么测试呢,...不会,,望您解答.多谢了..

网友:
调到电阻档!看看有没有电阻1就清楚了

楼主:
有电阻还能继续用还是没有电阻还能继续用...麻烦了.谢谢...

网友:
没电阻好像是短路了,,,,

楼主:
非常感谢啊.赶紧去测试一下...

网友:
那无刷电机三根线之间的欧姆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