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求助,这个如何拆下来?

楼主(2008-04-18):
向大伙求助了,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如图俄罗斯的小破床,左边是带销钉的轮子,猜测是防止电机过载的,已拆下,右边是固定电机的法兰盘,通过螺纹上紧,已松动,
但中间的铝皮带轮不拆的话取不出来.
中间的铝皮带轮里面有轴承,不是与电机轴直接连接的,但轴承看不见,好象电机轴外面还有个套.晕了,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哈.没有拍片.
应该怎样拆下铝皮带轮?

网友:
稍微一加热就拿出来了。

楼主:
是象拆卸轴承那样拆吗?
关键是从外面看不见电机轴,也看不见轴承等结构,
已经用到7-8分力了,没有拉马,直接用敲的
用到10分力,估计会废了它.

网友A:
皮带轮上面没有轴承。先拆掉外面那个皮带轮,再加热里面的铝质皮带轮,然后用东西一撬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上面没有轴承。先拆掉外面那个皮带轮,再加热里面的铝质皮带轮,然后用东西一撬就出来了。

谢谢四处流浪的指点,回去试试.
这个皮带轮是有轴承的,它不跟电机轴连动,我猜是靠带销钉的轮离合,可以切断销钉防电机过载,

楼主:
画了个可见到部分的示意图,是不是有拆过的DX.

网友:
看看主轴和盘之间有没有键槽,负重轮这里通常有根铁条卡着的

网友:
用小拉马试过吗?铝皮带轮适当加热,后用榔头震松后,再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