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降落?

楼主(2008-04-18):
我在空中飞到还算可以控制住,可降落时老出问题,今天在1米高飞刮来了股大风,我看飞机要失控了就马上松油,就重重的降落在地上,可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撞,翅膀无故把尾管和水平翼打坏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应该怎样才能避免?

网友A:
耐心,自信心

网友B:
飞机收到地面大撞击力,对失去动力的大桨造成振动,大桨不规则的运动当然会打到尾管,你油门收得太快,降落要稳住机身,慢慢收油门,让机身略微向前倾一点点,就是尽量让前脚架先着地,然后再是后脚架降落平稳了再彻底收油门!关键还是要学会控制油门,这样降落可以保护你的小尾巴

网友B:
忘记和LZ说了,挂风的时候不要怕,控制油门与稳定机身,要克服恐惧,等风小了慢慢降落!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C:
慢慢练习吧,不能急的,我以前也是有一有风就怕,可现在不怕了,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嘛.

网友D:
我也试得多啦这种事情。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一定会努力的

网友E:
一起努力!

网友F:
正常油门零位时有稍微一些负浆距,但是要是太大了落地急收油就容易打到尾管,我的原来也是,在油门曲线里把负浆距调小或调成零。

网友G:
新人经常打尾管。。。我以前也是

网友H:
我以前也是

网友I:
落得太快,桨有惯性下向冲,就打到下面啦

网友J(2008-06-26):
慢慢的下,不急,有听说要前侧先下,然后再尾部哦~~~~

网友K:
路过,这是很正常的,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L: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M:
我的降落是飞机仰头35度左右,离地面20公分亲亲前推,超稳

网友N(2009-02-02):
很正常 我也经常把尾管打坏```

网友O:
笨蛋,降落的时候慢慢收油门,猛降油门不摔才怪。

网友P:
记住:
碰到突发事件时,天上比地面要安全

网友Q:
昨天看见TAI在离地半米的高度用熄火降落的方法 稳很轻盈 不过前提是他熄火前飞机是稳的

网友:
原帖由
笨龙
于 2009-2-9 15:10 发表
记住:
碰到突发事件时,天上比地面要安全

网友R:
 在天上出事比地面更危险

网友S:
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