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新买的里电充不了电。。。。。充电器是ESKy0085 ...
求助啊!新买的里电充不了电。。。。。充电器是ESKy00851

楼主(2008-04-18):
新买的7.4V 2200mah GAm 12C
电池
.
试过几分钟车,直到电调低电压保护,着不了车,后测得电压是7V左右
现在用ESKY00851充电,绿灯闪烁显示“dirp chargar"。就是滴灌充电。
本人以为一切正常,充了2小时,绿灯也不闪烁了。再测电压也是7V,经过试车,仍然着不了车,
舵机
正常。完全没变化~·!!!
请教达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电表不准,换一块试试。

网友B:
替换法试试

网友C:
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D:
换一块电池充电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换块电池,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估计你的充电器已经OVER!如果换电池后正常,那么说明你的那组电池OVER了!

网友F:
充电器还是得用正规的,有液晶显示,能控制电流的充电器,而且几乎什么电池(模型用的)都能充,可以设置的,这个钱不能省的。